TI的POS设计参考的电池问题

楼主:
又想起了那套POS的芯片,总想把他们利用起来,于是又看看大神发的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pid1441045%C2%A0
当然,看了看之后问题就来了
Battery Charger
BQ2002
镍氢电池充电

为什么用镍氢电池不用锂电池呢?

对电池不太懂,在网上找到这样的介绍:
《周工程师讲解电池的种类和特点 充电宝知识》
http://it.msn.com.cn/network/290255/443468374481b.shtml
二:充电电池的特点
  1:镍镉电池(NiCd):能量密度低(AA一般作到1200MAH),但可以大电流放电,常用在电动工具上。但由于镉是对环境有污染的,所以现在用的逐步减少。
  2:镍氢电池(NiMH):能量密度相对高些(AA一般作到2200MAH,大的可以作到2500MAH),放电电流也不小,现在在电动工具,电动车行业逐步得到大范围的使用。
  3:锂离子电池(Li-ion):能量密度最高,但使用要非常小心,因为短路或过充过放都会造成电池损坏,所以一般要带保护板。早期手机几乎都使用这种电池,但由于使用金属外壳,重量相对较重(成型有一定的限制),发生爆炸时威力巨大,现在已经逐步被锂聚合物电池取代。
  4:锂聚合物电池(Li-pol):现在手机几乎都用这种电池,特点是薄、轻,形状没有太多的限制,缺点是循环充电寿命次数没有锂离子多。也需要带保护板。
  5:锂鉄电池(Li-Fe):具有锂电池电压高的优点,同时具有大电流放电的能力,并且安全性能比锂离子有很大的提高。过充过放性能优良,基本不用配套保护板。在新兴电动工具和动力机车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应该是发展的重点。
  6:铅酸电池(SLA):最早的充电电池,特点是体积大,重,功率密度小。但耐过充性能好,适合大电流放电,维护容易。到目前为止,汽车几乎都使用这种电池。但由于铅是对环境影响比较严重的,下面是否继续大规模使用还不知道。

然而我还是不懂,希望懂电池的大牛指点一下,当然用镍氢电池可能因为别的原因,那套参考设计太深了(只有原理图,没找到设计文档),我还没看懂

网友A:
应SOSO姐之邀回此帖。
对于楼主所说的这个芯片,只适用于镍镉和镍氢电池。
不同的电池的充放电特性都是不同的,而且单节电压也是不同的,充电限制电压也是不同的,充满电的判断标准有一些还有不同,尤其是镍镉和镍氢电池有好几种不同的判断充满的方式,所以一般一个单芯片只支持相同类型的一两种电池,很少有支持所有电池的充电芯片,除非是用单片机控制,来选择电池的类型来选择充电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SOSO姐之邀回此帖。
对于楼主所说的这个芯片,只适用于镍镉和镍氢电池。
不同的电池的充放电特性都是不 ...

哦 ,先谢谢您的回答,谢谢soso姐

我想问的是POS机的方案为什么采用镍氢电池的方案,而不采用锂电池的方案?

网友B:
POS机套件中,有两种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S机套件中,有两种电池管理芯片!!!!!!!!!!!!!!!

哦 BQ2002和BQ28400,好像原理图里都没用这两个器件,发的POS芯片和TI官方的资料不对应?太深了,一定是我资料找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S机套件中,有两种电池管理芯片!!!!!!!!!!!!!!!

别的资料找不到了,您那有发的POS芯片的参考设计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