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44的x和z(即2、5管脚)的电流为什么不同

楼主:
如两幅图所示,为什么2、5管脚电流不相等,不是说他们两一定会相等吗?

原理图

原理图

加了电流探针显示数值

加了电流探针显示数值

网友A:
楼主的电路中,第二个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直流悬空是不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中,第二个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直流悬空是不应该的。

我先接电容再接到地,没有悬空啊~~

网友:
“直流悬空”

网友:
不懂啊,什么意思,求教!非常感激~~

网友A:
就是说直流通路是悬空的。对直流通路而言,电容相当于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直流通路是悬空的。对直流通路而言,电容相当于断开。

原来的原理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原理图,跟这个差不多,都有直接接电容再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原理图,跟这个差不多,都有直接接电容再接地的。

哪位大神指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