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被放大的小车

楼主:
工作后写过掌机程序,搞过PC程序,玩过嵌入式软件,觉得人生完整了。不!没做过车,人生真是有个大漏洞。之前全是屁话。领导叫我做,我哪敢不做。

介绍一下 :
小车由双电机驱动,单电机功率60W。上层框架由4040铝型材组成。由两电机差速运行控制方向,巡磁线运动。设计载重200kg,调试过程中人坐上去一点影响都没有。

网友:
来点细节图就更好啦~

网友:
挺早的东西了, 有一些调试时的图片,挺乱的,就看看热闹一下。
一些零件,市场上买的,自己再加工。

临时指挥所。乱是乱了点,用到现在,一直没动力去抵换掉。

80%是铝型材

最早的时间我根据颜色来找路径,用了几天发现因为地上有污渍,容易检测。就换成磁导航。磁条在2cm内有20Gs, 我用了门限13Gs的开关霍尔。像上图其实很危险的,用了大概1个月,有出几个传感器被拌弯了。现在全部做成一体,封成一盒子里。

花了一个多月,功能一般,
有巡线,定点停车,自动调头,
电池检测(还可以充电检测和电量低停机报警),
可以无线控制,有手动模式和自动模式,无线急停(切断电源),
有通信接口可以写读运行参数,还可以读取全部运行信息,
还有障碍检测,因为运行不快,常有人在前面走动,总是报警,就撤掉了。
至今运行一年多了,和工人一起开工,一天8小时,晚上充电。其中升级过路线检测传感器,针对应用改过一次程序。其实要加的东西还有很多,只是没时间去搞。就这样吧!玩玩而已!

网友:
看这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不错 ,赞一个。领导也不错,观察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找人解决

网友:
很不错,作品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