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AM3715的封装,大伙帮忙校对一下。

楼主:
闲着没事,想起了POS套件,

好个AM3715的性能非常好,不用它太可惜了,

TI有它的封装,但它是根据引脚顺序做的封装,画电路图时使用不方便,

下面是以功能所做的封装。因为它的引脚太多,封装中出错的概率非常大,所以请大伙帮忙校对一下。

网友A:
最好不要做到一张图上面 part太少 增加一些 否则画原理图的时候会很麻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做到一张图上面 part太少 增加一些 否则画原理图的时候会很麻烦的呢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整理还是比较方便的,像这种主MCU必然是通过网络端口进行连接,不可能再画复杂的外围电路,如时钟晶振,Jtag,简单的复位,这些简单的电路可以跟MCU画到一起。我觉得关键是要根据设计的电路的引脚分配进行原理图的封装设计,这样同一个电路的网络可以尽量的集中到一块。

当然,作为多个part的画法,我也是比较欣赏,只是两种不同的画图风格

网友:
http://webench.ti.com/cad/dlbxl.cgi/TI_BXL/AM3874_CYE_684.bxl

网友:
ti提供bxl文件

网友:
看到你的图,我表示眼花了~~6到不行啊~~

网友B:
TI元件可以利用Ultra Librarian自动生成元件库和PCB封装,如下帖介绍TI 元件自动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D%A3%AC%A3%AC%A3%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元件可以利用Ultra Librarian自动生成元件库和PCB封装,如下帖介绍TI 元件自动生成元件库和封装库的方法
...

它的库用了,封装以引脚位置为序,不方便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