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这样的波形怎么样?

楼主:
下降沿还是有些长,约50nS

网友:
楼主这个波形是Vgs?

好高开关的频率啊,1.5MHz?

网友:
最高2.5v是推那個nmos?旁路電容能減少點?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是不是软开关呢,有没有太多能量辐射出来变成电磁波啊??

网友:
貌似这个波形不很好吧?电压范围不满足、振铃很厉害,下降速度也有一些不太好。不过你干嘛用这么高的开关频率?

网友:
波形很不好,看看驱动能力是不是满足条件,驱动信号不能离你的MOS管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