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功耗问题

楼主:
MSP430G2231,我输出38KHZ占空比为1/3的方波信号,功耗还是近2个MA,为什么功耗还是这么高,请指点,
TACCR0 = 26-1;
  TACCR1 = 8;
  TACCTL1 = OUTMOD_7;
  TACTL = TASSEL_2 | MC_1;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OSCOFF);
  __no_operation();

网友:
不懂帮顶,持续关注

网友:
你的方波驱动的是什么?看看这儿消耗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排除外围电流的耗电试试

网友:
MSP430G2231,我输出38KHZ占空比为1/3的方波信号,功耗还是近2个MA,为什么功耗还是这么高,请指点

——你该不会是接了一盏LED吧?

网友:
是的,接了个LED

网友A:
个人感觉430单片机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功耗都低,只是有些场合而已,如果在持续的工作输出或者输入方面,功耗和国产的基本没有什么两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430单片机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功耗都低,只是有些场合而已,如果在持续的工作输出或者输入方面,功 ...

你还指望用了430之后,led也不费电了?

网友:
LED怎么也会消耗你几个ma电流的

网友:
LED...,楼主直接测测单片机的功耗看看
有意外的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