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代码学习】FPGA实现二分频

楼主:
今日无聊,搬运了一个 二分频的代码来玩一玩。。。
分频器一般用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2分频,也就是说对原来的时钟计数,每记2个数让新的时钟输出翻转。新的时钟周期不就是原来的2倍么,这就完成了2分频。同理可以实现任意分频,只要用计数器记满你想分频的倍率然后让新时钟输出翻转即可。 翻转的意思是,1变0,0变1。

直接上代码:

half_clk.v

module half_clk_dai(
                     clk_in,
                     rst,
                     clk_out
                     );
input clk_in;
input rst;
output clk_out;
reg clk_out;

always@(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out<=0;
   else
     clk_out<=~clk_out;
end

endmodule

half_clk_tb.v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half_clk_top;
  reg clk_in;
  reg rst;

  initial
  begin
    clk_in=1;
    rst=1;
    #1000
    rst=0;
    #1000
    rst=1;
  end

  always #200 clk_in=~clk_in;
  half_clk_dai dai1(
                     .clk_in(clk_in),
                     .rst(rst),
                     .clk_out(clk_out)
                     );
endmodule

仿真效果如下:

网友A:
哇  有新进展  关注一下

网友:
2分频没啥难度,呵,
上次看贴子,
3分频,占空比50%,呵,比较有趣,还有小数分频,

网友B:
二分频就别发了,我们要的是小数分频,如1.5分频,知道了吗水年。

网友:
搬个等效采样的时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有新进展  关注一下

今天鼓捣那个 小数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2分频没啥难度,呵,
上次看贴子,
3分频,占空比50%,呵,比较有趣,还有小数分频,

今天鼓捣那个 小数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分频就别发了,我们要的是小数分频,如1.5分频,知道了吗水年。

今天鼓捣那个 小数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鼓捣那个 小数分频。。。

赞!

网友:
这个论坛的人都是在相互促进啊,其他论坛里好多都是灌水的。。。

网友:
开始学FPGA,分频电路、逻辑,最好理解。
谢谢 574433742 的分享和整理。

可以做一个通用的分频模块,
输入:
  一个基本的时钟,一个设定地的时钟数,一个设定高的时钟数,
输出:
  分频后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