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烧写程序烧不进去,大神速进

楼主:
用TI的MSP-FET430UIF仿真器,IAR FOR MSP430 V5.5,烧写程序的时候突然烧写不进去,提示The firmware on the TI USB FET does not match this software version.Do you want to update the firmware?选择否无用,选择是的话升级最后会弹对话框,显示Communication error.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Check if debug protocol (SBW or 4-wire) is correct.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仿真器输出的电压忽然从3.3变到3.7了,如何解决。

网友:
建议楼主最好不好升级MSP-FET430UIF仿真器固件,我之前就是因为升级导致返厂修了两次。在网上买的MSP-FET430UIF仿真器最好搭配IAR 5.2或者5.3,不要太高了,否则很容易造成IAR无法通过MSP-FET430UIF仿真器给msp430下载固件。

网友:
用TI 官方的 CCS ,会提示升级固件,升级下估计会好。我前几天有个东西也是这么弄好的。

网友:
提醒信息为与固件版本不一致,这个请谨慎升级,看清楚了是谨慎哦。升级之后刷回去好像很麻烦的。还有看你硬件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问题,我网上买下载器的时候店家也说了,最高用到IAR5.3,

网友:
在用6.1的iar   刚给自己的FET固件升级了

网友:
我们学校实验室以前买的仿真器试了好久才发现只有低版本的IAR才能下进程序去,后来又发现一块新板子USB接口,又特马只有高版本IAR才能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