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十点直播】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电容作为一种储存电荷的无源元件,应用十分广泛,几乎在所有的电路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而在各种不同类型甚至同一个电路中,电容们也可能出于不同的用途而成为其中的一环。那么,电容在电路中到底会起到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下面,版版在时隔两月再来发起“针对电容再电路中所起到的作用”的讨论:

1.大家在设计中会怎么去应用电容呢?

2.电容在你的电路设计图中起什么作用呢?

3.针对电容的不同用途,在PCB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和要求呢?

希望大家能踊跃的参与到讨论中来,一起来认识和学习电容~

---------------------------重要通知--------------------------------------------------

关于《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的讨论同时也将在今晚(9月30日)的【晚十点群直播】准时开始讨论 ~讨论内容后续也会整理进本贴。
有对本期讨论话题感兴趣,想参与到群讨论中来的坛友,不仅可以跟帖进行讨论,也欢迎加入EEWORLD置换群:

声明:【晚十点群直播】系列栏目仅供EEWORLD网友交流讨论,版权归话题原创作者及EEWORLD所有,谢绝转载。

网友:
大家好,马上开始我们 【晚十点群直播】 活动的 第 8 期讨论,,本次的主题是:
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掌声有请 @PCB设计-okhxyyo 女神为大家主持这次的活动。。。
file:///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4542&fromuid=391494

女神:大家快来聊聊你知道的电容的作用少年:缓冲、积分
放开那三年:保护
女神:最常用的滤波
super:去耦
缘落红尘: 瞬间充放电,我们用的就滤波,其他的感觉很少用
飞鸿浩劫:衰减,保持电平
女神:电压源正负端接了一个电容(与电路并联),用于整流电路时,具有很好的滤波作用,当电压交变时,由于电容的充电作用,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就保证了电压的平稳。当用于电池电源时,具有交流通路的作用,这样就等于把电池的交流信号短路,避免了由于电池电压下降,电池内阻变大,电路产生寄生震荡。
小玉:电池的电压下降,产生震荡?
女神:在交流多级放大电路中,因个级增益及功率不同.各级的直流工作偏值就不同!若级间直接藕合则会使各级工作偏值通混无法正常工作!利用电容的通交隔直特性既解决了级间交流的藕合,又隔绝了级间偏值通混,一举两得!
女神:产生震荡的条件是什么?
小玉:还是滤波功能
女神:还是滤波功能、基本放大电路中的两个耦合电容,电容+极和直流+极相接,起到通交隔直的作用
教主:不就是隔离直流点
缘落红尘:防止高频干拢反串到电网?
放开那三年:GPS模块的备份电池也有用超级电容的。
教主:瞬间可能拉低电源,或者产生波动,特别是高速时,这个时候电容做一个小的电荷泵就很管用,比如一些fpga的电路
女神:法拉电容我在电磁炉上见过,不过我没研究不知道干嘛用
小玉:一些掉电之后的保持功能,比如掉电锁定
教主:一颗fpga就用十几几十颗小电容并联做电荷泵,  超级电容是超级电容,和电荷泵不是一回事虽,然原理一样
小玉:我没说电荷泵,fpga?十几颗?怎么像是在描述退藕电容
教主:要做法拉电容,最关键是漏电流要小,退偶干嘛的
小玉:比如rtc的纽扣电池没电了要换,用超级电容就方便了,比如m3的vbat引脚就可以接个超级电容
女神;退藕跟滤波一样么?
小玉:不一样
墨迹:说不一样,其实功能一样的
小玉:我其实分不太清,
墨迹:供电那个可以参考下射频卡
女神:我之前看过说他们的区别,不过感觉还是实际上一样的作用
教主:确实不一样
小玉:都是电容充放电,当然是一样,但是我也说不清楚
女神:1、滤波电容和退藕电容有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都是对电源电路进行平滑处理,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位置有所不同。
2、一般来讲滤波是对电源进行滤波,可以是RC滤波电路、电容滤波或者LC滤波。
3、退藕电容一般用于电路中对部分电路的供电回路进行滤波。
墨迹:小玉,我上次给你的电路图就有个法拉电容,看到吗?
小玉:忘记了
dragongtr:我就刷个牙洗个澡你们就99+
小玉:退藕是电源的高频,针对性很强。
dragongtr:我知道的电容有挺多用的。。。退耦,滤波 。正如之前所说作为一个缓冲的电能存储器的电容为了防止电路突然抽电导致的电源轨塌陷的电容也可以当成退耦所以我说退耦不一定用在高频上,然而旁路是为了给高频交流提供通路我们可以把他当成是滤波
教主:退耦和高频真的木有关系
dragongtr:不是没有关系而是没有必然联系
super:高频主要用于滤波
教主:其实说白了还是电容有对电压变化的缓冲作用
super:对,就是阻碍电压的变化功能,说到底,就这一个功能
dragongtr:我知道的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利用电容两段电压不能突变用来当做电压保持器
super:rc降压
dragongtr:比如ADC采样
教主:叫峰值保持,我前阵子做了一个
dragongstr:还有就是用来当成交流耦合使用之前那张图就是典型的交流耦合,只为特定频率的交流提供回路

注:以上非全部聊天内容,有删减

网友:
我就知道滤波,还有积分

网友A:
感觉有时候用着浪费,有时候又不得不用。

网友:
旁路、去耦、滤波、储能几乎无处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时候用着浪费,有时候又不得不用。

什么情况下会用着浪费?如果觉得浪费又为什么要用呢?

网友B:
活动不错,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动不错,支持一个

加群走起来,,,,

网友:
加群了,快点通过啊

网友C:
不好意思,昨晚错过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昨晚错过了呢

没事呀,可以在帖子里回复继续参与讨论呀。

网友D:
我在PID调节的时候发现MOS管开关闭合的瞬间电路中会有一个大的电压冲击,用电容滤波以后仍然存在只不过从原来的4V左右降低到了1.2V,但是用示波器打波形仍然会有很明显的脉冲,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PID调节的时候发现MOS管开关闭合的瞬间电路中会有一个大的电压冲击,用电容滤波以后仍然存在只不过从原 ...

你可以直接在论坛发帖问问题,这样可以更快的被大家看到你的问题和帮你解答。快去发个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PID调节的时候发现MOS管开关闭合的瞬间电路中会有一个大的电压冲击,用电容滤波以后仍然存在只不过从原 ...

问问题的时候问的详细一些,你的前后电路是长什么样的最好能挂出来

网友:
在高速电路里,信号路径上隔直通交用的比较多,电源上旁路和去耦比较多,总之选择合适的电容是个技术活,容量耐压值,rating和失效模式都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