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DC-DC,输入端用多少V的保险丝

楼主(2015-09-30):
60VDC-DC,输入端用多少V的保险丝
60VDC-DC,输入端用多少V的保险丝,选保险丝时考虑电压么?
保险丝

网友A:
楼主所说“60VDC-DC”,不知道60V是指输入还是输出电压。
无论是指输入电压还是指输出电压,需要注意:保险丝标注的最大工作电压是指工频交流,而保险丝切断工频交流的能力和切断直流的能力是不同的,切断直流的能力远低于切断交流的能力。
不过,通常小型保险丝可以用于交流250V以下电路,用在楼主的60V电路估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