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芯片选型

楼主:
需同时点亮10颗LED(每颗波长并不都相同),电流为350mA,产品说明上写每颗LED电压大概是3.5——3.8V,适合串联还是并联?请问我应该选用何种恒流芯片?

网友:
实际上,作为照明LED的点亮 是个很简单的事,它只需要控制电流就可以了,波纹什么的不用管它。

厂家给的一般是最大电流、最大亮度等指标,使用时根据具体使用条件及要求降低一定额度。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大功率灯珠 1W 的LED灯珠,一般 工作电流都是 350mA
考虑散热和其他影响,实际工作的时候要给80%的即280mA 电流就行。
电源的电压范围和恒流是多少来决定串和并。

网友:
使用Boost DC/DC LCD Driver驱动器
原理图就像下面这样,不过下面这个器件最多能够恒流驱动6个白光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