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x_usDelay(A)不准 - -

楼主:
用的是DSP2833x_usDelay.asm里面这个延时函数,声明在DSP2833x_Examples.h里,
根据里面的注释,
;//  1 - update the CPU clock speed in the DSP2833x_Examples.h
;//    file. For example:
;//    #define CPU_RATE 6.667L // for a 150MHz CPU clock speed
;//    or #define CPU_RATE 10.000L // for a 100MHz CPU clock speed

因为我的开发板上是30M的外部晶振,所以DSP2833x_Examples.h里我改成了
//#define CPU_RATE    6.667L   // for a 15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7.143L   // for a 14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8.333L   // for a 12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10.000L   // for a 10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13.330L   // for a 75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20.000L   // for a 5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33.333L   // for a 3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41.667L   // for a 24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50.000L   // for a 2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66.667L   // for a 15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100.000L   // for a 1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但是延时相当不准 ,DSP28x_usDelay(1)测得的20个时钟周期,用DSP28x_usDelay(2)确实25个周期,不是两倍关系 - -
请问我哪里错了呢。是不是 CPU clock speed 不是指外部晶振的频率呢?

网友A:
我好像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发现是我理解错了,CPU clock speed 不等于外部晶振的频率。  但是我把这些宏定义无论让哪个起作用,
-----------------------------------------------------------------------------*/
//#define CPU_RATE    6.667L   // for a 15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7.143L   // for a 14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8.333L   // for a 12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10.000L   // for a 10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13.330L   // for a 75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20.000L   // for a 5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33.333L   // for a 3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41.667L   // for a 24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50.000L   // for a 2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66.667L   // for a 15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define CPU_RATE  100.000L   // for a 10MHz CPU clock speed  (SYSCLKOUT)

延时的clock都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找到解决方法啦,用函数DELAY_US(A),
在DSP2833x_Examples.h有个宏定义
#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