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library builder问题求助

楼主:
小弟最近一直苦于寻找cadence下的封装建立工具,后来在吴川斌博客发现了一个工具,叫做orcad library builder,看了官网上的视频介绍以及博客里的推荐,感觉这个玩意儿就是我一直苦于寻找的工具,所以立即下载安装。
可是当我按照步骤生成封装最后一步,视频中显示,会自动打开pcb editer,可是我的总是打不开,只会在那个设定好的文件夹中生成一个脚本文件,不知哪位大神可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有何解决的方法啊?
我用的builder是16.6.31版本,pcb editer用的是17.0,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我没有用过呢,给你发群里问问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帮顶。你可以了解一下ultra librarian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帮顶。你可以了解一下ultra librarian这个工具。

哈哈,谢过了!

网友B:
我用orcad16.3.画图用pads。没有装什么别的东西, 就可以新建封装。可以发张图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orcad16.3.画图用pads。没有装什么别的东西, 就可以新建封装。可以发张图上来看看。

谢谢您的关心,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版本的问题,现在市场上很多软件都不支持Cadence 17.0,所以我就把它卸了,重新安装了新的软件,16.6。一切都很顺利。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orcad library builder现在能正常使用吗。我的win7系统,安装的16.6.60,在生产原理图那一步出现了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orcad library builder现在能正常使用吗。我的win7系统,安装的16.6.60,在生产原理图那一步 ...

你可以试试直接论坛发帖问问看?那样可以让更多的坛友第一时间看到。有知道的就能帮你解答了。最好具体讲讲报错是报了什么错,才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关心,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版本的问题,现在市场上很多软件都不支持Cadence 17.0,所以我就 ...

我也是,生成原理图lib出错orcad16.3 报错INI File Location:d:\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Capture.ini
ERROR(SPSMI-1): Unable to parse the XML file D:\Documents/11.xml at line 5 at
col 98 because of Attribute 'pcbFootprint' is not declared for element 'Defn'.
Ensure that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one properly.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orcad library builder现在能正常使用吗。我的win7系统,安装的16.6.60,在生产原理图那一步 ...

我的也是  INI File Location:d:\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Capture.ini
ERROR(SPSMI-1): Unable to parse the XML file D:\Documents/11.xml at line 5 at
col 98 because of Attribute 'pcbFootprint' is not declared for element 'Defn'.
Ensure that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one properly.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生成原理图lib出错orcad16.3 报错INI File Location:d:%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SP ...

你这个问题和我的问题不一样吧?你的提示的是没有找到PCB封装。。。应该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
大神们好:小弟在生成原理图过程中一切正常,就是在文件目录中找不到库文件,在别人电脑上可以正常生成,求大神指点。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INI File Location:D:\Cadence\working\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capture.ini
ERROR(SPSMI-1): Unable to parse the XML file G:\MY1/74hc08.xml at line 5 at col
100 because of Attribute 'pcbFootprint' is not declared for element 'Defn'.
Ensure that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one properly.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INI File Location:D:\Cadence\working\cdssetup\OrCAD_Capture/16.6 ...

这个问题就是版本不兼容造成的,你更换版本就好了。现在吴川斌博客有最新的版本,可以下载安装,一切正常,新版本的界面确实优化了,看着舒服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就是版本不兼容造成的,你更换版本就好了。现在吴川斌博客有最新的版本,可以下载安装,一切正常 ...

做原理图库,选择区域时,鼠标和框偏离了一段距离,遇到过吗

网友:
吴川斌博客下载后,压缩包有密码啊,有知道解压密码的吗?

网友:
ERROR(SPSMI-1): Unable to parse the XML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ry/my1.xml at line 5 at col 96 because of
Attribute 'pcbFootprint' is not declared for element 'Defn'. Ensure that the
installation has been done properly.
我的在导出symbol时也会提示这样的错误。

网友G:
吴川斌博客下载后需要解压密码,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吴川斌博客下载后需要解压密码,有知道的吗?

不需要解压秘密的啊,你下载阿里狗破解软件,用这个软件自动安装就行的~你要是自己解压了,安装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