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的蓝牙模块选择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51单片机做下位机,然后用VB编写上位机,然后用蓝牙模块将单片机的数据传送到电脑上,我不知道要用什么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发数据,也不知道用什么蓝牙模块连接电脑接收数据,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我从未接触过蓝牙,大家知道的话,能不能告诉我蓝牙模块的型号或者名字,如果有淘宝链接就更好了。谢谢!打扰大家了!

网友A:
两个HC-05 一个连单片机一个通过U转串连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HC-05 一个连单片机一个通过U转串连电脑

好的,我在淘宝上找找,感谢

网友B:
cc2540f256或者cc2541f256就是51核的带蓝牙功能芯片!
值得关注,满足多数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2540f256或者cc2541f256就是51核的带蓝牙功能芯片!
值得关注,满足多数的应用!

好的,遇到问题了再问您,谢谢

网友C:
你可以研究下cc2540/cc2541,它们是SOC,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研究下cc2540/cc2541,它们是SOC,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好的,我正式开始做之后,如果遇到问题,再请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