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2 SDK准备和helloworld

楼主:
同样在openwrt目录下,执行
make menuconfig

勾选bulid the openwrt sdk,退出并保存
make V=s -j2

编译完成后,在bin/ramips下出现一个OpenWrt-SDK-ramips-mt7620_gcc-4.8-linaro_uClibc-0.9.33.2.Linux-x86_64.tar.bz2,这就是我们需要的SDK包
解压SDK,并进入package目录
tar -jxvf OpenWrt-SDK-ramips-mt7620_gcc-4.8-linaro_uClibc-0.9.33.2.Linux-x86_64.tar.bz2

然后建立如下目录树
.
├── helloworld
│     ├── Makefile
│     └── src
│             ├── helloworld.c
│             └── Makefile
└── Makefile

编写helloworld.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t 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编写src/Makefile
#build a Makefile for hellowrold.c
helloworld: helloworld.o
        $(CC) $(LDFLAGS) helloworld.o -o helloworld
helloworld.o: helloworld.c
        $(CC) $(CFLAGS) -c helloworld.c
clean:
        rm *.o helloworld

编写helloworld/Makefile
include $(TOPDIR)/rules.mk

PKG_NAME:=helloworld
PKG_RELEASE:=1

PKG_BUILD_DIR:=$(BUILD_DIR)/$(PKG_NAME)

include $(INCLUDE_DIR)/package.mk

define Package/helloworld
SECTION:=utils
CATEGORY:=Utilities
TITLE:=Helloworld -- prints a snarky message
endef

define Package/helloworld/description
It's my first package demo.
endef

define Build/Prepare
echo "Here is Package/Prepare"
mkdir -p $(PKG_BUILD_DIR)
$(CP) ./src/* $(PKG_BUILD_DIR)/
endef

define Package/helloworld/install
echo "Here is Package/install"
$(INSTALL_DIR) $(1)/bin
$(INSTALL_BIN) $(PKG_BUILD_DIR)/helloworld $(1)/bin/
endef

$(eval $(call BuildPackage,helloworld))

回到sdk目录,
make V=s

ipk包会放在/bin目录下
└── ramips
        └── packages
                ├── base
                │   ├── helloworld_1_ramips_24kec.ipk
                │   ├── Packages
                │   └── Packages.gz
                ├── luci
                │   ├── Packages
                │   └── Packages.gz
                ├── management
                │   ├── Packages
                │   └── Packages.gz
                ├── packages
                │   ├── Packages
                │   └── Packages.gz
                ├── routing
                │   ├── Packages
                │   └── Packages.gz
                └── telephony
                        ├── Packages
                        └── Packages.gz

上newifi测试:
cd tmp/
wget ftp://ll@192.168.1.216/linux_workspace/helloworld_1_ramips_24kec.ipk
opkg install ./helloworld_1_ramips_24kec.ipk

helloworld

Hello World!

网友:
论坛的源码粘贴做的不是很好,容易被脚本语言强插,重试了好几次,才显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