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3 Y1.dts分析

楼主:
手上没有newifi mini的原理图,但是可以从设备树文件获得一些IO信息。

/dts-v1/;

/include/ "Y1.dtsi"

/ {
        compatible = "lenovo,Y1", "ralink,mt7620a-soc";
        model = "Lenovo Y1";

        ethernet@10100000 {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ephy_pins>;
                mtd-mac-address = <&factory 0x4>;
                ralink,port-map = "llllw";
        };

        gpio-leds {
                compatible = "gpio-leds";
                power1 {
                        label = "lenovo:blue:power";
                        gpios = <&gpio0 9 1>;
                };
                wlan1 {
                        label = "lenovo:blue:wifi";
                        gpios = <&gpio3 0 1>;
                };
                wlan2 {
                        label = "lenovo:blue:wifi5g";
                        gpios = <&gpio2 10 1>;
                };
                usb {
                        label = "lenovo:blue:usb";
                        gpios = <&gpio2 12 1>;
                };
                lan {
                        label = "lenovo:blue:lan";
                        gpios = <&gpio2 15 1>;
                };
                internet {
                        label = "lenovo:blue:internet";
                        gpios = <&gpio2 11 1>;
                };
        };
};

在Y1.dtsi文件中也有一个reset脚信息
gpio-keys-polled {
        compatible = "gpio-keys-polled";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poll-interval = <20>;
        reset {
            label = "reset";
            gpios = <&gpio0 11 1>;
            linux,code = <0x198>;
        };
    };

这7个gpio的硬件位置还要参考下mt7620a.dtsi中对gpio0,1,2,3的定义:
        gpio0: gpio@600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00 0x34>;
            resets = <&rstctrl 13>;
            reset-names = "pio";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6>;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alink,gpio-base = <0>;
            ralink,num-gpios = <24>;
            ralink,register-map = [ 00 04 08 0c
                        20 24 28 2c
                        30 34 ];
        };
        gpio1: gpio@638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38 0x24>;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6>;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alink,gpio-base = <24>;
            ralink,num-gpios = <16>;
            ralink,register-map = [ 00 04 08 0c
                        10 14 18 1c
                        20 24 ];
            status = "disabled";
        };
        gpio2: gpio@660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60 0x24>;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6>;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alink,gpio-base = <40>;
            ralink,num-gpios = <32>;
            ralink,register-map = [ 00 04 08 0c
                        10 14 18 1c
                        20 24 ];
            status = "disabled";
        };
        gpio3: gpio@688 {
            compatible = "ralink,mt7620a-gpio", "ralink,rt2880-gpio";
            reg = <0x688 0x24>;
            interrupt-parent = <&intc>;
            interrupts = <6>;
            gpio-controller;
            #gpio-cells = <2>;
            ralink,gpio-base = <72>;
            ralink,num-gpios = <1>;
            ralink,register-map = [ 00 04 08 0c
                        10 14 18 1c
                        20 24 ];
            status = "disabled";
        };

根据以上信息,将各io的实际硬件接口罗列下来:

网友:
楼主知道 wan 这颗没有做成GPIO的led是通过什么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