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DIY第十篇--USB电压电流检测仪测试联调

楼主:
今天已经把程序联调完成,下面分享一些设计过程。
1 方案说明
采用max472电流测量芯片(现在已经被max4702取代),电压测量采用电阻分压方法,简单但是效果稍微差点。
max472和分压电阻输出直接送到R7F0C809的AINI1和ANI2引脚,然后通过AD采样并把数据滤波处理后送到LCD1602显示。
2 程序设计
如在R7F0C809DIY第五篇-R7F0C809AD操作说明  中描述的AD操作过程,主要操作过程如下:
(1) 初始化 A/D转换器
•  使用软件触发开始 A/D转换。
•  使用 A/D转换结束中断(INTAD)。
(2) 将 ADM0寄存器的 ADCS位(开始转换动作)置为“1”,开始 A/D转换。然后执行 HALT指令进入HALT模式且等待 A/D转换结束中断。
(3) 当 ANI1引脚的输入电压 A/D转换完成以后,A/D转换器将结果传送给 ADCR寄存器,并且产生 A/D转换结束中断。
(4) 当参考例程通过 A/D转换结束中断退出 HALT模式时,可以从 ADCR寄存器中读取 A/D转换结果,右移 6位后保存在内部 RAM中。
(5) 再次开始 A/D转换,然后进入 HALT模式,并等待 A/D转换结束中断。
(6)更改模拟引脚输入为AIN2,再次开启转换过程。
1.1    AD转换通道程序描述如下
unsigned intRead_Self_AD_coutius(void)
{
unsigned chari;
unsigned intbuffer;
    ADCEN =1;     /* supply ADclock */
    PMC1 =0x81;//PMC10=1,AN11,
    PM1 |=0x01;            /* SetsP10(AN11) as input mode */
    ADM0 =0x00;   /* fCLK/8 */
    ADM2 =0x00;   /* 10 bits*/
    ADS=1;
    ADCE =1;
    for(i =0; i < 10; i++);            /* 0.1uswaiting is needed */
    ADCS =1;                          /*enable AD comparator */
    for(i =0; i < 3; i++);
   /* Waiting A/D conversion */
    while(ADCS !=0);                   /*A/D conversion completed? */
    buffer =(((uint16_t)(ADCRL >> 6)) |((uint16_t)ADCRH << 2));
    data[0]=(buffer+0.5)*(4230/1024.0)*3.5;//voltage

    for(i =0; i < 50; i++);            /* 0.5uswaiting is needed */
    ADCEN =1;     /* supply ADclock */
    PMC1 =0x82;//PMC11=1,AN12,
    PM1 |=0x02;            /* Sets  p11(AN12) as input mode */
    ADM0 =0x00;   /* fCLK/8 */
    ADM2 =0x00;   /* 10 bits*/
    ADS=2;
    ADCE =1;
    for(i =0; i < 10; i++);            /* 0.1uswaiting is needed */
    ADCS =1;                          /*enable AD comparator */
    for(i =0; i < 3; i++);
     /* Waiting A/D conversion */
    while(ADCS !=0);
    buffer =(((uint16_t)(ADCRL >> 6)) |((uint16_t)ADCRH << 2));
    data[1]=(buffer+0.5)*(4230/1024.0)*2.0;//current
  // data[1]=(buffer+0.5);//current
    datasample[datanumber]=data[1];
       datanumber++;
       if (datanumber==samplenumber)
       {
              datanumber=0;
              avg_data=avg_sum(datasample,samplenumber);
       }
   // ADCE=0;
returndata[0],data[1];
}
1.2 数据滤波
采用中位值平均滤波法,滤波过程如下,采样一定数据量,然后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后在取剩余数据的平均数,
for(i=0;i
       {
        Read_Self_AD_coutius();
        voltage_ArrDataBuffer=data[0];
        current_ArrDataBuffer=data[1];
       //  delay(10);
       }
//calculatevoltage
       for(j=0;j
       {
         for(k=0;k
         {
          if(voltage_ArrDataBuffer[k]>voltage_ArrDataBuffer[k+1])
          {
            temp=voltage_ArrDataBuffer[k];
            voltage_ArrDataBuffer[k]=voltage_ArrDataBuffer[k+1];
            voltage_ArrDataBuffer[k+1]=temp;
          }
         }
       }
for(l=1;l
{
  sum+=voltage_ArrDataBuffer[l];
}
voltage_Value=sum/(N-2);
1.3 lcd1602显示数据
前面函数省略。
       u32tostr(voltage_Value,temp1);
       u32tostr(current_Value,temp2);
       strcat (display1,temp1);
       strcat (display1,"mV ");
       strcat(display1,temp2);
       strcat (display1,"mA");
       u32tostr(power_sump,temp1);
       strcat(display2,temp1);
       strcat (display2,"mW");

//calculatemah
time_count_temp=time_count;
{

       mah+=avg_data;
       current_temp=mah/3600.0+0.5;
       u32tostr(current_temp,temp3);
}
       strcat(display2,temp3);
       strcat(display2,"mAh");
//displaydata
       LCD_write_cmd(0x01);
       delay(2000);
       LCD_disp_str(0,1,display1);
       LCD_disp_str(0,2,display2);
       delay(10000);
3 调试结果
我的其它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