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求帮忙修改个电路图

楼主:
求帮忙修改一下这个原理图 目前并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
顶一顶 不要沉

网友:
那就是没有错呗。
要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个图不知从何而来,,,

网友B:
圖中負穩壓器輸入和輸出反了,兩個12v穩壓器的腳位要看看實際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圖中負穩壓器輸入和輸出反了,兩個12v穩壓器的腳位要看看實際零件。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不知从何而来,,,

给了元件和要求自己画的 结果老师说是有错

网友:
楼主要注意啦,这个元件的画法不是随意画的,而是按照元件的datasheet来画的,您可以看datasheet中的引脚的编号,位置等等来画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了元件和要求自己画的 结果老师说是有错

总拿老师说事,师傅领进门,,,,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header明明就用了几个引脚,为什么要选那么多引脚的h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