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LaunchPad图的引脚顺序,害得我好惨!

楼主:
根本问题是自己不仔细------

      玩F28027时,使用LaunchPad上的仿真器,将线引出来对板子调试,原来将隔离的两个IC(7231、7240)去掉了。今天上午烧写时,烧不进去,随后检查一番,发现(自己引出的线)有两条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断了,可能使用时间久了吧。随后就重新全部换了新线,在焊线时,感觉使用那两个隔离IC非常有必要,就又将其焊上,从隔离IC的后面引出JTAG线,焊接、固定、……,什么都做好了,连到板子上一试,失望!!!
接连换了三块CPU,还是不行。以为CPU锁死了~~~~~~~,
              -------- 没劲了----------
       这不干不行啊,晚上又将另一个LaunchPad(未改动的)上的CPU换了我的板子上的CPU,烧写正常!!
       这就奇怪了,随即又检查连线,也正常;又拿着LaunchPad电路图检查,突然发现原来我是将引脚顺序看错了而连接的引线!!

图中的7231的引脚顺序是从上到下为1~8脚,而我却是以“从下到上为1~8脚!!

----------白忙呼了一天,

网友:
想用这款板子仿真2812,EMU0,1信号咋办啊?

网友A:
顺序错了,再改正过来就快了,不会再忙乎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序错了,再改正过来就快了,不会再忙乎一天了

严格说,口语中的“一天”,并非完整的一天,说明忙的时间占了一天的主要部分。

顺序搞错了,是后来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