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怎么铺铜保证声音信号的稳定性?

楼主:
昨天弄了一个LM3886功放电路,不会铺铜,保证声音信号不受干扰,求教呀

网友A:
这种电路,布局和布线远比铺铜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布局和布线远比铺铜重要。

嗯嗯,是的,保证信号的流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保证信号的流畅度

老师,要是铺铜怎么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保证信号的流畅度

我不知道信号的“流畅度”是什么,所以无法提出铺铜的铺法。
据我看,不必考虑铺铜,倒是先考虑考虑元件数值是否合适,元件位置是否合适(布局),更为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信号的“流畅度”是什么,所以无法提出铺铜的铺法。
据我看,不必考虑铺铜,倒是先考虑考虑元件 ...

就是音频走线尽量不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信号的“流畅度”是什么,所以无法提出铺铜的铺法。
据我看,不必考虑铺铜,倒是先考虑考虑元件 ...

参数和位置,嗯嗯,这个是当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音频走线尽量不绕呗

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电子技术就是人人都会了。

网友:
前级地和功率地,要分开。

或者不用铺地,过去没有PCB时,做出来的机子照样棒

网友:
音频板可以不用铺地。。。。

网友:
信号线尽量要一路畅通,意思就是尽量少的转弯,电源要做好,然而地,个人感觉没那么重要,一点多地,别做成一根总线形

网友:
好漂亮的3D,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在没有软件辅助设计PCB之前,覆铜很少采用,并不影响高保真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音频系统的EMC设计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的,重点在于地回路和信号回路的处理,注意分布参数。

网友:
线太细了。3886这么大功率的电路,电源、输出的线得很宽,5mm都不为过。必要时宁可用粗导线飞线。
两个3886也靠得太近了,电阻运放换直插的吧,不要想小型化,想小型化请用Class-D.

网友:
帮你召唤大神 @okhxy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