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装支努干耗电严重!原因是相互制约有内耗?

楼主:
搞好了个拼装450支努干,由于没有解决程序控制问题,只好加了个矢量电机控制,矢量电机功率用另一个接受机加单独的电调电池控制,尽管不如人意,但也能飞行,只是这个飞行时间过短,两个旋翼用得是一节三S2200MA电池供电,只能飞行不到一分钟时间,完全是平稳飞行,还不敢暴力,时间怎么就这么短?这是双三旋翼头,增加了电能消耗,但考虑到有少朋友飞三D都能飞上五六分钟,怎么考虑也应该能飞两分钟啊?有一次调整后把一个电机调反了,结果也照样上天,发现这个问题后就索性将后面的电机取掉,就靠一台上天,又取消了矢量电机的电池,全部由一个三S2200电池供电,重量减轻,感觉时间长了点,用一台电机上天,油门好像在55%左右,也许接近60%?电机少了,怎么还会提升油门?需要强调一下;前面用两个电机飞得时候,用得是一块电池,时间更短,油门是50%悬停,直到有一次把一个电机线搞错,用一个电机也照样飞的情况下,决定只用一个电机,时间有所延长,让两个电机同速转是不是会有相互抵抗、浪费电力的嫌疑?有中将级人物一言九顶;让两台电机以同样速度旋转是不可能的,而这拼装支努干中间有传动轴,转速显然是一样的,为什么费电?也许正应了这位人物的话,两台无刷电机相互制约工作时会有内消耗?但也还是一分钟接近,在座的各位可能有搞航模的,飞行时间肯定有不少超过百小时,对飞行经验丰富,肯定能有高招能增加飞行时间?还望多加指教!

网友A:
完全没有看明白,问题提得太多了吧,,

网友B:
是不是螺距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看明白,问题提得太多了吧,,

呵呵,就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两个电机相互制约会增大电流消耗?这两个电机参数不可能一样吧?在同样的电压下,由于进角什么的不一样,就会有一个制约另一个的制动因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螺距太大了?

中等油门时离地,这个是不是有点大,如果是螺距大的话,升力应该提前到来吧!测量了一下,大约在七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