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分析方法问题

楼主:
才学模电好多不懂,求解为什么输入回路负载线与输入特性曲线交点是静态工作点Q。

网友:
“输入回路负载线”?
这是什么?

在哪本书上看到的?最好把原文包括曲线一起贴出来,否则不易回答。

网友:
静态工作点就是交流输入信号为零时,电路处于直流工作状态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三极管特性曲线与一条线性线相交的图,仔细看图,当电路静态工作时,就是没有交流信号时,随着B极输入电流的改变,Q点是不是就在那条线上移动?输入电流怎么会改变呢?呵呵,叠加交流信号不就变了,变了会怎么样?那就看特性曲线上Q点到了哪个区了,不知道我这样说能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回路负载线”?
这是什么?

在哪本书上看到的?最好把原文包括曲线一起贴出来,否则不易回答。

输入回路负载线就是ib=(vcc-ube)/Rb方程的直线,ib是纵轴,ube是横轴。

网友:
静态工作点就是叫做 “Q” 嘛。
4楼的图是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输入特性曲线不是那些成排的「肋骨」,而是二极管(发射结)的伏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