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PIC单片机问题

楼主:
红框里面的是什么件???表示完全搞不懂,老师给个电路图让做的.

网友A:
这是PIC单片机的ISCP接口,也就是下载仿真接口,但是你这个不是标准接口,不能直接连到ICD3、PICKIT3上,需要自己做一个转接头。

网友:
可理解10芯插座,,具体装什么要看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PIC单片机的ISCP接口,也就是下载仿真接口,但是你这个不是标准接口,不能直接连到ICD3、PICKIT3上,需 ...

你好,能说的详细一点吗,那个十脚的ICSP究竟是一个元件还是一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说的详细一点吗,那个十脚的ICSP究竟是一个元件还是一个接口?

非标准的下载接口,不是芯片。

网友C:
ICSP是连接仿真器或编程器用的,用5芯的就可以, PIC标准的排列是6芯: 1=VPP  2=VCC  3=GND  4=PGD  5=PGC  6=LOW(一般不用),具体在板子上只是下载几次程序5个孔就行,一直要经常连接调试的就焊5个针,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SP是连接仿真器或编程器用的,用5芯的就可以, PIC标准的排列是6芯: 1=VPP  2=VCC  3=GND  4=PGD  5=PGC  6 ...

太谢谢了,看完就明白了

网友:
双排针,是下载仿真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