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模块+gprs模块

楼主:
请问gprs模块+zigbee模块,用手机发短信控制zigbee模块上的led点亮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我知道是用串口控制的,很多人都说很简单,可是我还是实现不了,请大家帮帮忙,不然发个参考资料也行啊

网友A:
手机发短信,先给GPRS模块,然后GPRS串口和zigbee,通信,过程有点小复杂。。但是木有技术难度。。
既然是ZigBee了,楼主应该是要组网了吧?

网友B:
你需要两个串口控制,首先我建议你先获得GPRS的短信信息,用MCU控制点灯,成功了后在调试zigbee无线,将命令发出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机发短信,先给GPRS模块,然后GPRS串口和zigbee,通信,过程有点小复杂。。但是木有技术难度。。
...

大家都说简单 我的代码也打好了,在串口调试助手上也测试过zigbee模块能输出AT指令,并且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输入open字符时zigbee上的led能点亮,但是连接gprs模块之后就一直没反应,我是先用一块zigbee模块弄得,没有用协议栈,基本功能实现之后在组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两个串口控制,首先我建议你先获得GPRS的短信信息,用MCU控制点灯,成功了后在调试zigbee无线,将命 ...

我是先用的zigbee控制的,就zigbee和gprs通过串口连接的,但是一直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说简单 我的代码也打好了,在串口调试助手上也测试过zigbee模块能输出AT指令,并且在串口调试助手 ...

那就是两者之间通信的问题了,格式什么的,,这个要自己努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两者之间通信的问题了,格式什么的,,这个要自己努力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zigbee模块串口发出的AT指令gprs模块是否能识别呢?还有当gprs模块识别AT指令之后,回复的字符zigbee模块是否能识别?请问你之前实现过类似的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zigbee模块串口发出的AT指令gprs模块是否能识别呢?还有当gprs模块识别AT指令之后,回 ...

这个现在电脑上做测试吧,,看看指令格式什么的。。。一般搞定之后,可以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zigbee模块串口发出的AT指令gprs模块是否能识别呢?还有当gprs模块识别AT指令之后,回 ...

不过你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单片机和GPRS模块的通信
这个要自己调,我没用CC2530试过,我用51 和 SIM900A 做过东西,,完美运行。。。不过用的是TCP通信,不是 短信

网友:
如果你不需要组网的话,就是CC2530作为MCU来控制,这个和其他51没什么区别的,有些功能你需要设置断点单步调试,首先你要确认CC2530能成功配置GPRS,也就是能接受到短信,你可以CC2530搞个串口回调函数,GPRS接受到什么就通过CC2530回传出来,看看串口能否调试通,如果行的话,那就好办了,就是解析命令了。我其实挺怀疑你GPRS配置成功了没?接受到手机短信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