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怎么写

楼主:
我要做一个延时关收音机的电路,电路图已有,但是延时程序不知道怎么写(我要延时30分钟)

网友:
给个程序你参考下哦!!

void Timer_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在16位的定时方式
         TH0=0x3c;//定时器0的初值为50ms          高四位
         TL0=0xb0;//低四位
         ET0=1;//开定时器0
         TR0=1;//定时器0启动
         EA=1;
        }

//中断程序 50毫秒定时中断
void timer_interrupt ()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重赋初值
         counter++;

if(counter>19)//计数到达20次,时间为1秒;
         {

                 counter=0;//计数清零,重新计数
                set++;         //秒加1

                if(set>59)        //计数到达60次 为一分钟
                  {
                          set=0;
                        minute++;//分钟加1
                        if(minute>29)        //计数到达30次,则三十分钟。
                          {
                                  minute=0;//分钟清零
                        //时间到达30秒之后在这里设置一个变量,读取这个变量的值就知道时间延时已到。
                       //或者延时30秒的时间要做的事情也可以直接放在这里完成。
                          }
                  }
         }
        }
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启动定时器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达到最大
通过计算,看多少次中断达到30分钟
通过一个if判断中断次数n
达到了就关掉同时关闭定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启动定时器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值达到最大
通过计算,看多少次中断达到30分钟
通过一个if判断中断次数n
...

能不能给程序?小学学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程序?小学学历看不懂

延时程序是学单片机的最最基础的
二楼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另,类似这种简单功能的可以用Proteus软件仿真

网友:
这东西这么简单,对这个引脚采用定时器定时控制

网友:
可以參考6樓做法, 因為樓主你不需要做顯示, 可以參考6樓前段, 後段改為判斷1次是否36000, 節省一點語句和資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程序你参考下哦!!

void Timer_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定时器0工作在16位的定 ...

谢谢你,不过我不会c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不过我不会c语言

如果你不是一定要用單片機做的話,那可以用555做定時器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不过我不会c语言

初学汇编?C语言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