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关于msp430G2553 launchPad ADC10 例程

楼主:
  各位大神,我最近想做一个 基于msp430G2553 launchPad 的电压表。但是有几个地方有些不明白,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 msp430G2553 launchPad  里的内置ADC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将电压输进IO口,然后通过程序,他自己在内部就能计算?
2. 如果我想采集某个地方的电压,外部是不是还需要自己做一些电路?

   我上面可能问的问题都是错的,因为本人确实有些迷茫。。。

   本人大一,不是特别懂会一些51,但是MSP430 完全不会,但希望能有大神帮一下忙!!!

网友:
或者说 有没有人有关于调用ADC的程序, 我对着一些例程自己慢慢研究也好

网友A:
我跟你回答吧,单片机内部带有ADC10,也就是10位的,是可以直接加在你设置的引脚上的,只要电压不超过参考电压就可以,还有为了保证不影响整个电路,你可以加个电压跟随器,要求不高加不加无所谓,如果电压超过了,你就采取分压的办法就可以了,算法精度做好!要不然误差就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回答吧,单片机内部带有ADC10,也就是10位的,是可以直接加在你设置的引脚上的,只要电压不超过参考 ...

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