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偏置电路和偏置电流

楼主:
    晶体管构成的放大器要做到不失真地将信号电压放大,就必须保证晶体管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即应该设置它的工作点。所谓工作点就是通过外部电路的设置使晶体管的基极、发射极和集电极处于所要求的电位(可根据计算获得)。这些外部电路就称为偏置电路(可理解为,设置PN结正、反偏的电路),偏置电路向晶体管提供的电流就称为偏置电流。

    运算放大器内部其实就是各种三极管或MOS管的组合,当运算放大器发大如变压器或热电偶等时,由于变压器或热电偶不与放大器共用电源和地,所以就算热电偶或变压器有电压,但是也不会让运放内的三极管导通,所以在搭电路时,一定要使他们其中一端与运放共地。
比如:

       输入失调电流 offset current, 是指两个差分输入端偏置电流的误差, 在设计电路中也应考虑. 电路设计时应注意: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是不可避免的,输入端必须有提供输入偏置电流的通路。在设计高精度直流放大放大器或选用具有较大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时,必须使运放两端直流通道电阻相等,这样子才能平衡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
版主,我想问一下,我如果要放大一个10微伏的电压,想用1NA116PA仪表放大器,但是1NA116PA的低输入偏置电流典型值为3FA,低失调电压最大2mV,这样能放大到20mv以上吗?我最近试了试,可以用1NA116PA搭建出来的电路放大倍数是200倍,可是输出的结果就达不到200倍,想问一下原因

网友:
低输入偏置电流3fA足够小了,不影响。
既然搭建电路能实现200倍,怎么输出结果达不到呢,什么原因,检查外部电阻参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