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32 有类似8051的原子操作指令吗?

楼主:
8051有一条非常有用的,不可被中断的指令:JBC  vbit    xxxx  ( 注:若位变量vbit 为‘1’则清零后转移到地址xxxx处,此为原子操作,不会被系统中断)   Keil 也提供了对应的C版本函数,请教各位老师,STM32有对应的指令吗?

网友A:
楼主的中断指的是 interrupt 吗? JBC 指令也是会被中断的,楼主的不可被中断的指令是从那里看到的呢?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像有道理,其实指令都是不能被中断的,都是等当前指令执行完之后才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好像有道理,其实指令都是不能被中断的,都是等当前指令执行完之后才进入中断处理程序。

你这样解释也是对的。

网友C:
STM32中有个位带操作,类似51的位寻址。算是个原子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中断指的是 interrupt 吗? JBC 指令也是会被中断的,楼主的不可被中断的指令是从那里看到的呢?

按文档给出的解释:执行JBC vbit,xx  指令可分以下几个微操作:
  1:判断位变量Vbit是否为“1”
  2:若为“1”则跳转到相对地址xx,并在执行xx处指令前保证不被系统中断...
  3:若为0,则顺序执行...
以上由系统设计保证,专用于多任务的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中有个位带操作,类似51的位寻址。算是个原子操作

谢谢指教,总觉得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才对,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按文档给出的解释:执行JBC vbit,xx  指令可分以下几个微操作:
  1:判断位变量Vbit是否为“1”
  2: ...

嗯, 依我的理解每一个指令应该都是在执行完之后才会有中断的反应而不是只有JBC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 依我的理解每一个指令应该都是在执行完之后才会有中断的反应而不是只有JBC指令。

JBC vbit ,xx 指令特殊处在于:若为“1”则清“0”后跳转至XX
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这条指令的情形下:

JB vbit,  xx      ;若为“1”则跳转至xx
....
....
xx: CLR vbit     ;清标志
注意,在执行CLR vbit 清除此标志前,可能被系统中断,被中断后在中断进程中又有可能执行:JB vbit,xx
如果vbit标志表示的是某串口空闲标志,则2个进程将“同时”使用该串口。。。
所以:JBC vbit,xx 在多任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指令,等效于操作系统中的互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JBC vbit ,xx 指令特殊处在于:若为“1”则清“0”后跳转至XX
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这条指令的情形下:

J ...

了解了,一直没去留意这细节。

网友:
不要拿着书本看呆了

网友:
不可能一条指令的中间中断的。

一定是程序的一条指令执行完后才中断的。中断时会保存程序的下一条指令到程序计算器,还回时执行这条指令。

原子操作其实是指用户不想中断打断的操作

比如用户编的一个全局变量的数组是“my name is wangyi”。 在主程序中判断时,中断中改变了。那会用到几条指令。

在这几条指令的中间主程序读到i am w的时候中断了。中断中改为“i am linger”。主程序中断返回就继续,读

到的就是 “i am winger“ 乱了。

这时候可以用关中断的方式保证这个操作为原子操作。

关中断

处理全局变量的数组

开中断

类似原子操作的指令  这些也只能用到极为特别的地方,比如标志的判断。 更广泛的应用可能还是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