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电压传感器?

楼主:
参数要求:量程:±20V,分度值:0.01V,数码管显示,并且与上位机RS232通讯,3.7V锂电池供电。请画出电路框图,标出主要器件型号名称。
对这个题目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电压传感器”?

题目没有说输入阻抗,也没有说对速度的要求,这就很好办了。
40V/0。01V   ---- 40000,16位ADC就可以了

-------随意找一个,因为没有其它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传感器”?

题目没有说输入阻抗,也没有说对速度的要求,这就很好办了。
40V/0。01V   ---- 40 ...

版主我是个小白,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数码管显示、与上位机通讯这是要用到单片机吧,AD转换器在这里面具体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如何实现。多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传感器”?

题目没有说输入阻抗,也没有说对速度的要求,这就很好办了。
40V/0。01V   ---- 40 ...

楼主想你把程序也给他弄好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你把程序也给他弄好呢,哈

不需要程序,我只要知道他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我是个小白,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数码管显示、与上位机通讯这是要用到单片机吧,AD转换器在这里面 ...

不必16位AD,12位就够了。
当然需要一片单片机,完成数码管显示和RS232口通讯的工作。不过,也只要用最普通的单片机就够了。
某些单片机自己带AD接口,只要满足12位分辨率,连AD芯片都可以省掉。
AD转换,作用当然就是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

网友D:
电池供电,还要数码管显示?那电池才能够用多长时间?数码管可是比较费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供电,还要数码管显示?那电池才能够用多长时间?数码管可是比较费电的。

普通的51单片机电压是3.3V的,这个锂电池是3.7的,需要在转换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51单片机电压是3.3V的,这个锂电池是3.7的,需要在转换一下吗

如果外挂AD芯片,尽量使用电源电压与单片机相同的AD芯片,这样转换电池电压容易一些。
某些单片机可以在相当宽的电压范围内工作,例如2.7V~5.5V,这样就不必转换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外挂AD芯片,尽量使用电源电压与单片机相同的AD芯片,这样转换电池电压容易一些。
某些单片机可以在 ...

好嘞,多谢了啊

网友:
单片机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