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7大赛~便携示波器~关于CubeMX作业图

楼主:
刚才看到abofly的“[原创文章] ST F7大赛~智能小区控制系统~屏幕篇-CubeMX”,手痒,也试了一把,结果以失败告终。那么,还是老老实实地做我的跑马灯吧。用CubeMX作一个跑马灯!

一、平台
STM32CubeMX V4.10.0
MDK-ARM Professional V5.16a
二、CubeMX作业图
操作序号
界面导航
操作
参考值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Board Filte->Type of Board:
拉选
Discovery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Board Filte->MCU Series:
拉选
STM32F7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Board List:
点选
选中STM32F746G-DISCO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OK
点击
Pinout->芯片引脚图->PA8
点选
GPIO_Output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GPIO mode:
拉选
Output Push Pull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GPIO Pull-up/Pull-Down:
拉选
Pull-up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Maximum output speed
拉选
High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User Label
填写
ARD_10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OK
点击
File->Save Project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Project Name:
填写
自定义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Project Location:
填写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Toolchain / IDE:
拉选
MDK-ARM V5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OK
三、代码加入while(1)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8,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四、硬件
ARD10->LED正->电阻1K->GND

总结:
1.为什么需要JRE的货一般都是很牛叉滴

2.ST的CubeMX真心好赞,特别对于英语菜鸟来说真是福音

网友:
作业图显示效果不佳,再发一下:

操作序号        界面导航        操作        参考值
1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Board Filte->Type of Board:        拉选        Discovery
2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Board Filte->MCU Series:        拉选        STM32F7
6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Board List:        点选        选中STM32F746G-DISCO
7        New Project->Board Selector->OK        点击
9        Pinout->芯片引脚图->PA8        点选        GPIO_Output
10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GPIO mode:        拉选        Output Push Pull
11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GPIO Pull-up/Pull-Down:        拉选        Pull-up
12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Maximum output speed        拉选        High
13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GPIO标签页->PA8项->User Label        填写        ARD_10
14        Configuration->右图->GPIO图标->Pin Configuration->OK        点击
15        File->Save Project
16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Project Name:        填写        自定义
17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Project Location:        填写        自定义
18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Toolchain / IDE:        拉选        MDK-ARM V5
19        Projetc->Generate Code->Project Settings->OK

网友:
要是图示说明会更加perfect

网友:
寄存器操作方便!可惜没有F7板子啊!

网友:
cubemx配置起来倒是挺快的,捣鼓了一下午还是不会用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