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电感问题的常见问答

楼主:
一,电感分正负极吗?
电感分正负极吗?电感只是一个有方向(相位之分)但不分正负极性的电子元器件,电流流过电感器的方向不同在电感周围产的磁场方向就不会相同。
以下电感有方向要求:
使用电感要注意方向的一些应用
1.互感滤波器、共模电感,二者有同名端,再者是他们有多个引脚,在制作这一类电感的时候就要注意同名端方向。在使用时要注意引脚位置。
2.三脚电感,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有初级也有次级。三个引脚,使用时脚位方向不到装错。
3.线圈,有一些空心线圈要用于磁电感应,方向不对则磁场感应的方向就不同。感应给对方的电流方向则相反。

二,电感顶部的数字470是什么意思?
电感顶部的数字470是什么意思,470是一种缩写表示法,因电感本体体积小,不能将完整规格标示出来,就用一种缩写的表示方法来表示,其表示的编码规格跟贴片电阻是一样的,470表示47是实数,后面的0表示0个0,就是没有的意思,单位是UH,电感顶部的470就是指电感量为47UH的电感器。

三,整流之前使用电感是什么作用?
在电源电路的整流器前有一部份电路,是由电容,及电感器组成。
整流之前使用电感是什么作用?
1.是起EMI滤波的作用,用于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
2.过滤的电磁干扰信号.
整流之前使用电感的原因:
因为开关电源是高频电路,它们工作时会产生大量高频电磁波互相干扰,这就是EMI。EMI还会通过主板布线或外接线缆向外发射,造成电磁辐射污染,不但影响其他的电子设备正常工作,还对人体有害。

四,电感的单位T是什么意思?
电感的单位T是什么意思?电感的单位T就是表示匝数的意思。
单位T来表示
电感使用还要注意以下几个内容。
1、线图线径,指的是用来绕制线圈绝缘线的直径。
2、线圈内径,指的是线圈内孔的直径。
3、线圈匝数,指的是一共绕制了多少圈。
4、线圈长度,绕制完成后的总长度。

网友:
五,电感DCR值是什么意思
电感DCR值是什么意思?电感常用的指标是电感值、允许偏差、品质因数、内阻、分布电容及电流等,在很多资料上都可以看到以下信息。

其中可以看到“DCR. ( m Ω)”,DCR通常就是指电感器的内阻,m Ω是内阻的单位,同一个系列的电感器的电感量越大,内阻越大。DCR值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出来。内阻也以从几 m Ω到几十 mΩ,几百 Ω的电阴内阻,是少之又少。
DCR是DC RESISTANCE的缩写即直流电阻:电感线圈在非交流电下量得之电阻,是电感设计中,直流电阻愈小愈好,其量测单位为欧姆,通常以其最大值为标注。
铁硅铝磁环电感图片   立式空心线圈图片磁棒电感图片

网友:
赞一个~学习了~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