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个东西,遇到麻烦了!变压器输出能力变不了

楼主:
手头有一变压器,输出能力是交流18V/0.8A,想让其变成直流电,输出能力是9V/4A的,如何做???

网友:
变成直流功率就变大了?么见过

网友:
你怎么做也是不行。办不到的事,别想了。

网友:
就等于你有1杯水,想把水桶灌满有可能吗?

网友:
1v 4A 还差不多

网友A:
18V/0.8A,功率为18V*0.8A = 32.4W,而你要求的9V*4A= 36W,比变压器的实际功率稍大。

关键问题是,1、如果是过去对指标的标注方法,它为额定功率,倒是可以“变”的,只要做好散热等,就可以了。

2、在负载上作些节能措施,使之和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匹配。

     工频变压器,--- 特别是过去生产的,因为它标注的是额定功率,并且,变压器的过载能力又较大,不象电子元件(如半导体器件)那样有过载就烧坏的现象。所以,如果不是长久使用,倒是可以的。

    在电源变换上,选用高效的变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V/0.8A,功率为18V*0.8A = 32.4W,而你要求的9V*4A= 36W,比变压器的实际功率稍大。

关键问题是,1、 ...

请问版主,你的32.4w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你的32.4w怎么来的?

哈哈,对不起。点计算器点错了,18*1.8 = 32.4。

一 “ 点 ” 之差,让这个问题的性质变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换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