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L SAMD10D14单片机 TCC0.CTRLBSET寄存器的ONESHOT位,赋值1,KEIL崩溃退出

楼主:
ATMEL SAMD10D14单片机,在外设TCC0初始化时,只要CTRLBSET寄存器的ONESHOT位,赋值1,KEIL就会崩溃退出;
只要CTRLBSET寄存器的ONESHOT位,赋值0,其它BIT位任意赋值,均不会有问题。

在KEIL的外设TCC0窗口,对ONESHOT位,置1操作,也会导致KEIL崩溃退出。

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试过AS7没有,有没有同样问题?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楼主换个操作系统试试,叉批和MDK5不怎么配啊。

网友:
升级KEIL版本到 MDK516a.exe,解决了软件崩溃问题。
问题的原因是,前面的代码将PAC的APB CLK关闭了,这个寄存器(Write-Protected)的赋值操作导致了硬件错误,软件进入硬件错误中断程序。

网友:
楼主,后来是谁教你解决的?还是你自己解决的?

网友:
楼主或其他人有兴趣来我们公司吗?

我们正在招以下职位:
单片机开发工程师, 嵌入式硬件工程师, 逻辑电路设计工程师。

广州市汇研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0-34693082转0
网址:http://www.focusbanker.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江南工业二区二横路4号

简历接收邮箱:focusbanker@aliyun.com

网友:
多谢 focuscounter 的好意!
我正式的工作是数字芯片设计,在业余时间搞的一个单片机项目。因为对底层软硬件比较了解,这些问题个人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