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开发环境疑问

楼主:
这个国庆,我重装了光盘中的软件。光盘中的软件,不能获得R7F0这个器件的库,经过查找以前的资料,试着按网上的教程把库加入,出现了2种结果,要么是器件库不能显示,要么是库都消失。谁能提供一个稳妥可靠的方式,比如帖子或者官网最新的版本。

网友A:
我只用了 R7F0 的库,感觉这个芯片也没有代码生成,各个方面开发都有点累。

网友B:
库安装要在环境装好后,是手工拷贝的。你可以搜下帖子。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初始代码生成RF08962这个芯片没有。

网友C:
随板的光盘简直是一坑货,赶紧丢了,自己去瑞萨官网下个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了 R7F0 的库,感觉这个芯片也没有代码生成,各个方面开发都有点累。

好吧,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库安装要在环境装好后,是手工拷贝的。你可以搜下帖子。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初始代码生成RF08962这个芯片 ...

有点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板的光盘简直是一坑货,赶紧丢了,自己去瑞萨官网下个环境……

能够给个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1558-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