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文件转AD文件问题

楼主:
请问一下:PADS9.3的导出的ASC文件(Pads layout V 9.3文件)能在什么版本的Altium Designer下导入?AD 9不行。

网友A:
可以的把?是不是你操作上的问题。要新建一个ad文件然后再选择导入这样可以导入。

网友B:
AD9不能识别这个版本的ASC文件,明确提示版本太高。不知AD 2015行不行,有没有人转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9不能识别这个版本的ASC文件,明确提示版本太高。不知AD 2015行不行,有没有人转过?

这样啊,那我给你发群里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把?是不是你操作上的问题。要新建一个ad文件然后再选择导入这样可以导入。

挤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那我给你发群里问问。

谢谢!

网友:
那你试试比较新的AD版本试试看吧。比如15版的。或者你PADS上转ASC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转低版本的?我试过从AD转ASC过,是有两种,一种比较高版本一种比较低版本的。我这边电脑没有装软件,没办法试验

网友A:
你可以发给@huaiqiao ,他有装AD15,可以帮你试试看。我私信给你他的邮箱吧,你发他邮箱试试。我刚才问他了他说你可以发他邮件他帮你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发给@huaiqiao ,他有装AD15,可以帮你试试看。我私信给你他的邮箱吧,你发他邮箱试试。我刚才问他了 ...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不客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热心帮助!

我试过了AD09确实不能识别。用AD10试了下,可以转的,您看看咯。是否合适。不过,我看了元件标号有乱码,其他的没有多看。邮件已回哦。
@okhxyyo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AD09确实不能识别。用AD10试了下,可以转的,您看看咯。是否合适。不过,我看了元件标号有乱码, ...

OK~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9不能识别这个版本的ASC文件,明确提示版本太高。不知AD 2015行不行,有没有人转过?

AD13版本目测是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