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了个小板子,有一些地方不好,还请大家给意见。

楼主:
USB HUB.rar

pcb

网友A:
占座。楼主可以截图放上来么~电脑上暂时未安软件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座。楼主可以截图放上来么~电脑上暂时未安软件嘿。

是双面板

网友:
@okhxyyo
看到  PCB 就 at 女神 依然成了习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khxyyo
看到  PCB 就 at 女神 依然成了习惯。。。。

少年没发现我早就光顾本帖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少年没发现我早就光顾本帖了么??

  我是萌,不是傻,当然看到了,,可是人家又贴图片了,我怕女神看不到,,赶快 at 女神

网友A:
连线额。。我觉得你连线上是可以优化的。还有你的电容什么的离芯片很远,像滤波电容,退耦电容都是有有效半径的,要尽量靠近要滤波,退耦的信号的。还有你的所有线的线宽都一样粗。电源和地线最好加粗。再者我建议你不如直接地线不要自己画线连接了,到时候铺地,旁边打过孔连接就好。这样你的线路也可以比较好调整。看着走线有点乱呀。布局也可以再优化下。最后,你敷铜了就最好要多打些地孔,看第一张图都没有另外的地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萌,不是傻,当然看到了,,可是人家又贴图片了,我怕女神看不到,,赶快 at 女神

我可没说你傻,不要随便脑补~~恩恩,少年很积极的,谢谢少年@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线额。。我觉得你连线上是可以优化的。还有你的电容什么的离芯片很远,像滤波电容,退耦电容都是有有效 ...

看的非常仔细多谢,这些问题我会注意的,这又让我学到了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