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DSP开发板选择求助!!!

楼主:
本人大三学生一枚,跟着老师学DSP,老师要我买DSP开发板,说5509芯片的,但我是新手用5509入门是不是太难?
但是我老师说28的芯片过时了,到底怎么选择呢?
求各路大神指教!急!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DSP的分类,不同的应用对应不同的系列,你们老师那么说看起来很业余啊。
如果是作为音频视频应用,确实c28x系列不合适,应该选用5000系列或者6000系列
如果是作为电机控制、数字电源、电力电子等应用c28x还是绰绰有余的,5000系列反而没有优势。

网友A:
你老是这样说才说明你老师的知识过时了

网友B:
直接上6系的DSP,没必要学5系。
我都后悔当初学了5509A,没学6系了

网友:
c2000和C5000分别针对不同应用。

网友C:
   把 DSP 什么的理论知识搞清楚了,
然后厂商有开发板的试用,哇咔咔,直接去骗呗,,干嘛买。。。

网友D:
C5000的比较便宜,既然你老师这样说,可能C2000并不符合你的研究方向。

网友E:
28跟5509都不是一个领域的,明显暴露你们老师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C5000的比较便宜,既然你老师这样说,可能C2000并不符合你的研究方向。

也对,那请问C5000的学起来难度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 DSP 什么的理论知识搞清楚了,
然后厂商有开发板的试用,哇咔咔,直接去骗呗,,干嘛买 ...

哈哈,现在才刚接触,先学着吧,以后再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28跟5509都不是一个领域的,明显暴露你们老师的水平

不知道,那5000的板子上手容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老是这样说才说明你老师的知识过时了

我们老师可能要求性能好一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哈哈,现在才刚接触,先学着吧,以后再想

搞定理论基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6系的DSP,没必要学5系。
我都后悔当初学了5509A,没学6系了

你学了5509吗?难度怎么样?求经验啊!我们方向学5000应该可以了

网友:
55跟54比才有过不过时一说,跟28怎么比呢,俺这边28都是控控制类的学,交换机用55的

网友:
你跟我一个同学太像了可惜他是研一。老师也是让他学DSP5509。不要用28系列。
大学的时候用过28系列的,不过都是用在电力电子开关电源上的。我那同学貌似视频方向,所以不要求用28系列。看你拿DSP干啥了。话说应该用学校的开发板。找实验室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理论基础,,,,

搞定理论需要看些什么书,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学了5509吗?难度怎么样?求经验啊!我们方向学5000应该可以了

你们学C5000的方向是什么?低功耗,图形处理??

网友:
也在学5509,让我们一起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