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在keil中使用Astyle格式化你的代码的方法

楼主:
个好的程序,不仅要有好的算法,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书写风格。写出好的算法不容易,但是好的代码风格却并不困难。提到格式化代码,Astyle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工具,它可以方便的将程序代码格式化成自己想要的样式而不必人工修改,并且它是绿色、免费、开源。关于Astyle的介绍帮助及下载,请参考其官方网站:http://astyle.sourceforge.net/

       下面介绍在Keil uVision4 中添加Astyle的方法,上午参考keil的帮助手册,实现了在Keil中很方便的使用Astyle的方法,和大家分享下,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格式化代码的方法,请大家不要吝惜你的玉,我在这就先抛砖了。

添加Astyle菜单的方法:
1:uVision4中单击Tools菜单---Customize Tools Menu

2:添加Astyle All Files 和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自定义菜单名,可以使用中文)
我在这里添加了两个菜单,分别是格式化当前文件和格式化project中的所有文件。
3:添加Command命令:单击...按钮,选择Astyle.exe。
4:Arguments:
Astyle Current File菜单填写  !E

Astyle All Files菜单填写  "$E*.c" "$E*.h"

注:!E 表示的是当前获得焦点且正在编辑的文件。
    $E*.c和$E*.h代表当前获得焦点且正在编辑文件所在目录下所有.c和.h文件(参考keil uVision的帮助文档)
    使用的是Astyle默认格式来格式化文件,另外也可以自定义格式,自定义格式参考Astyle的帮助文档。默认格式化后,会备份原文件为 源文件名.orig。如果不想让Astyle备份文件,可以使用-n参数。 如:-n !E (表示格式化当前文件,不备份)

在keil中的使用效果:生成的菜单出现在Tools的下拉菜单中,Astyle的运行结构出现在keil的Build Output窗口中。
格式化当前文件的结果:
格式化所有文件的结果:
默认会生成备份文件
参考的帮助有:Astyle 帮助和 Keil uVision4的帮助。

网友:
很不错的工具啊。

网友A:
不明觉厉,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觉厉,也没用过

试一试啊

网友:
不错,code::blocks这 里边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AStyle测试反馈:

昨天试了一下没有成功,今天再试一下,效果OK,把测试情况跟贴说明下,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对AStyle的参数没有理解清楚(主要还是没看IDE的帮助文件)。-n是AStyle的参数,带$的和带!的是IDE的参数,不同的IDE有不同的格式。另外,示例中的双引号似乎有误导之嫌,实际上不加为妙。Astyle使用后IDE的Build Output会有运行提示,有时看不到效果,可能还需要重载一下格式化后的文件。

1.在MDK-ARM V5.16a下的测试1.1.设置:Tools->Customize Tools Menu....

1.2.使用前

1.3.使用后

2.STVD 4.3.6下的测试
2.1.Tools->Customize..

2.2.使用前

2.3.使用后

网友:
最好在格式化前保存源代码,杯具了不要怪AStyle

网友:
感觉还是sublime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