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280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
        u32 spi(u32 data)
        {
                u32 Data_recive;
                u8 temp11,temp22,temp33,temp44;
                u8 temp1,temp2,temp3,temp4;

                temp4=data;
          temp3=data>>8;
          temp2=data>>16;
          temp1=data>>24;

                AD7280A_NCS;
                _nop_();                                                        //delay >10ns
                delay_us(10);
                SPI_Tx(temp1);
                //delay_us(2);                                                //need longer wait while reading single chip at upper position
                temp11=SPI_Rx();
                SPI_Tx(temp2);
                //delay_us(2);                                                //need longer wait while reading single chip at upper position
                temp22=SPI_Rx();
                SPI_Tx(temp3);
                //delay_us(2);                                                //need longer wait while reading single chip at upper position
                temp33=SPI_Rx();
                SPI_Tx(temp4);
                //delay_us(2);                                                //need longer wait while reading single chip at upper position
                temp44=SPI_Rx();
                delay_us(10);
                AD7280A_CS;
                delay_us(3);
                Data_recive=(temp11<<24)+(temp22<<16)+(temp33<<8)+temp44;
                printf("%x %x %x %x ",temp11,temp22,temp33,temp44);

                return Data_recive;
        }
                void initad7280_1()
        {
                spi(0x01c2b6e2);
                delay_us(90);
                AD7280A_NCS;
                delay_us(15);
                AD7280A_CS;
                spi(0x038716ca);
  }
                void caiji_1()
                {
                        u32 temp1,temp2,temp3,temp4,temp5,temp6;
                        u32 temp11,temp22,temp33,temp44,temp55,temp66;

                        spi(0x038011CA);
                        spi(0x01A0131A);
                        delay_us(90);//90us
                        spi(0x03A0546A);

                        AD7280A_CNVST;
                        delay_us(10); //CNVST
                        AD7280A_NCNVST;
                        delay_us(50);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1=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2=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3=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4=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5=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6=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11=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22=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33=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44=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55=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delay_us(10); //CS
                        AD7280A_NCS;

                        temp66=spi(0xF800030A);
                        delay_us(90);//90us
                        AD7280A_CS;

                        printf("%5.4f\r\n",((float)((temp1>>11)&0x00000fff)/4096)*4+1);
                        printf("%5.4f\r\n",((float)((temp2>>11)&0x00000fff)/4096)*4+1);
                        printf("%5.4f\r\n",((float)((temp3>>11)&0x00000fff)/4096)*4+1);
                        printf("%5.4f\r\n",((float)((temp4>>11)&0x00000fff)/4096)*4+1);
                        printf("%5.4f\r\n",((float)((temp5>>11)&0x00000fff)/4096)*4+1);
                        printf("%5.4f\r\n",((float)((temp6>>11)&0x00000fff)/4096)*4+1);

                        printf("%5.4f\r\n",((float)((temp11>>11)&0x00000fff)/4096)*5);
                        printf("%5.4f\r\n",((float)((temp22>>11)&0x00000fff)/4096)*5);
                        printf("%5.4f\r\n",((float)((temp33>>11)&0x00000fff)/4096)*5);
                        printf("%5.4f\r\n",((float)((temp44>>11)&0x00000fff)/4096)*5);
                        printf("%5.4f\r\n",((float)((temp55>>11)&0x00000fff)/4096)*5);
                        printf("%5.4f\r\n",((float)((temp66>>11)&0x00000fff)/4096)*5);

但是结果如下
1.0000
1.2227

1.0039

1.0000

1.2510

1.4072

2.1570

2.1936

2.1436

2.1362

2.1228

2.1973

电池检测部分的电压值一个都不对

网友A:
没有用过AD7280,不好说。不过楼主先确认下器件和MCU的SPI通讯没问题,器件和MCU都能接受到正确的数据,可以先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采集下通讯的波形,保证SPI链路上采集到的数据值跟你MCU上读取到的数据是一致的。很多人调试中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就是SPI通讯上的问题引起的。粗粗看了下PDF,貌似AD7280里面有个自测模式,不知道你自测模式下的结果是否跟预期相一致。还有就是是否试过写配置寄存器然后再读取相应的设置是否能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AD7280,不好说。不过楼主先确认下器件和MCU的SPI通讯没问题,器件和MCU都能接受到正确的数据,可 ...

我已经测过了,SPI通讯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的应该是读电压数据的时候有问题,因为我在测试时发现我的辅助ADC是随着采样电压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具体测得值不对。还有电池电压测得一个都不对

网友:
你好,我也在弄这个芯片,可以一起交流吗?我qq235665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