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放大器反馈电阻的超难问题

楼主:
在下边的电路中,两个499R的电阻换成49.9R、4.9K、49K对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上方两个499并联值要与下方一个249接近;
如果改成49.9\4.99K\49.9K则下方电阻要按比例改;
当改成49.9的时候要考虑第一个运放的带负载能力;
当改成4.99K\49.9K的时候会影响运放所能工作的最高频率。

网友A:
改成49.9时两个运放都要考虑带负载能力够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方两个499并联值要与下方一个249接近;
如果改成49.9\4.99K\49.9K则下方电阻要按比例改;
当改成49.9的 ...

是不是电阻越小,对放大器的输出能力要求超高?
脚5如果只是简单的给个2.5V可以吗?还有下边串联249R的电阻在电路中起哪些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49.9时两个运放都要考虑带负载能力够不够。

假如运放的输出电流能达到250mA,同时需要OUT1和OUT2的输出电流达到150mA以上,这个电阻要怎么计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阻越小,对放大器的输出能力要求超高?
脚5如果只是简单的给个2.5V可以吗?还有下边串联249R的 ...

是的。

不串电阻也可以,其实没有用,只是理论上的东西,说是要平衡两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以便减小失调电流。实际设计产品可不要的,看过一篇报道,已经有美国ADI的首席专家提出来过没用的。他问谁测试过证明了能平衡?能减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运放的输出电流能达到250mA,同时需要OUT1和OUT2的输出电流达到150mA以上,这个电阻要怎么计算呀

神马运放由那么大的输出电流?一般是没有,功率放大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马运放由那么大的输出电流?一般是没有,功率放大器吧。

AD8397可以满足要求,我想使用两个运放将DAC输出的单端正弦信号转换成差分输出,然后驱动隔离变压器实现电压转换,这个思路可行吗?

http://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8397_cn.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不串电阻也可以,其实没有用,只是理论上的东西,说是要平衡两输入端的偏置电流,以便减小失调 ...

好像5脚上的这个电阻正好是反馈电阻的1/2,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不是一半,是输入电阻和反馈电阻的并联值。
这么大驱动能力的运放,电阻选499以上的。其大小几乎不影响驱动能力。
49.9的话会在原驱动能力基础上降低几十mA驱动。并且你的两个49.9的电阻还要买大功率的,0.25W的是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方两个499并联值要与下方一个249接近;
如果改成49.9\4.99K\49.9K则下方电阻要按比例改;
当改成49.9的 ...

“当改成4.99K\49.9K的时候会影响运放所能工作的最高频率”。这句什么意思还望指点一二。小弟认为应该就是直流平衡电阻用来平衡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子的失调电流的。

网友:
集成块内部等效有许多杂散电容,称密勒效应,外接电阻大了,RC时间常数就变大了,所能工作的频率就会降低。

网友:
还会导致自激振荡现象。

网友:
看不懂顶一下。

网友:
目前知道的答案,电阻过大会产生较大的热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