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蓝牙的问题

楼主:
myText1 = (TextView) findViewById(R.id.textView1);
                                myText1.setText("STOP:");
                                sendCmd("AAAAAA9630000101");
                                        /*Log.d("Season", "前进");*/

                                        myText1.setText("START:");

                                        byte[] tmp = new byte[5];

                                        try {
                                                 int count = InStream.available();
                                        while (count < 1)
                                        {
                                            count = InStream.available();
                                        }
                                                InStream.read(tmp, 0, 5);
                                                myText1.setText(new String(tmp, 0, 5) + " ");
                                                System.out.println(new String(tmp, 0, 5) + "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以上是我安卓蓝牙开发的一段代码,sendCmd("AAAAAA9630000101");
命令发送已经成功,可是myText1.setText("STOP:");STOP却不显示。
请问大神,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mytext1是一个文本框,发送前显示STOP,发送后显示start,数据发送成功了,文本没显示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ytext1是一个文本框,发送前显示STOP,发送后显示start,数据发送成功了,文本没显示对。

加个logcat,或者toast看一下

网友:
byte[] tmp = new byte[5];

                                        try {
                                                 int count = InStream.available();
                                        while (count < 1)
                                        {
                                            count = InStream.available();
                                        }
                                                InStream.read(tmp, 0, 5);
                                                myText1.setText(new String(tmp, 0, 5) + " ");
                                                System.out.println(new String(tmp, 0, 5) + "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现在发现是这个try ......catch的问题
不加上面这一段,START可以显示,否则不显示。

网友:
上面这一段是写在按钮Click事件里的,可能不能写在这里面。
应该写在一个连续运行的什么里面,像单片机的while循环,
安卓不知道该写在什么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