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忙看下啊!

楼主:
这是要做的一个电源板,输出是9V/4A的,从变压器输出的是18V,但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1.自恢复保险丝的选取问题,
2.整流的问题,感觉这样的话,1N5824发热太严重
3.1N5825的问题,说是过流值太小,且发热也很严重

网友A:
还是前几天那个贴:“输出能力是交流18V/0.8A,想让其变成直流电,输出能力是9V/4A的,如何做???”问题吗
如果还是哪个思路,发热是小事,问题很严重

网友:
自恢复保险在输出侧用5-6A的即可,整流用5A以上的桥堆,加散热片。电压变换最好使用开关型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前几天那个贴:“输出能力是交流18V/0.8A,想让其变成直流电,输出能力是9V/4A的,如何做???”问题 ...

恩,变压器换了,输出能力是够的!

网友B:
看来是昨天忘上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昨天忘上图了!

直接找功率大一点的整流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功率大一点的整流桥

那不是还得考虑散热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功率大一点的整流桥

还有就是,整流桥不是有个效率的问题吗,然后根据效率算功率,选散热片。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整流桥不是有个效率的问题吗,然后根据效率算功率,选散热片。新手!请多指教!

找个功率大一点的整流桥,5A以上的或者10A的,请试验一下再来讨论吧
没见过整流桥也加散热片,所以无法给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