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无法与pc机连接

楼主:
新手请教,仿真器始终连接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ccsv5,仿真器是xds100v2,望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从TI官网上把驱动挨个装了一遍就好了。。。

网友A:
楼主确定下是不是工程建的有问题。?或者硬件连接错误之类的。有显示xds100了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下是不是工程建的有问题。?或者硬件连接错误之类的。有显示xds100了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了?

硬件配置应该没有问题,上面显示仿真器没有连接,未知

网友A:
只是猜的。xds100就有v1v2v3,除此以外还有510,560,他都知道你是xds100v2了应该驱动没太大问题?除非你是DIY的仿真器。

你看这个图。是进入仿真以后把芯片断电的。所以C28是disconnect:nopower
CLA是没有下载程序进去所以是个disconnect:unkn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猜的。xds100就有v1v2v3,除此以外还有510,560,他都知道你是xds100v2了应该驱动没太大问题?除非你是D ...

那要怎么解决呢,望指点,老师要我学dsp,但我以前没接触过,什么都不知道,自己瞎撞

网友A:
具体怎么搞我有点说不来了不在实验室挺久了。
你看看论坛上是怎么建立工程的。还有板子供电的和boot设置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搞我有点说不来了不在实验室挺久了。
你看看论坛上是怎么建立工程的。还有板子供电的和boot设置什 ...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