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gprs+zigbee

楼主(2015-10-08):
gprs+zigbee
请问gprs模块+zigbee模块,用手机发短信控制zigbee模块上的led点亮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我知道是用串口控制的,很多人都说很简单,可是我还是实现不了,大家都说简单 我的代码也打好了,在串口调试助手上也测试过zigbee模块能输出AT指令,并且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输入open字符时zigbee上的led能点亮,但是连接gprs模块之后就一直没反应,我是先用一块zigbee模块弄得,没有用协议栈,基本功能实现之后再组网啊,请大家帮帮忙,不然发个参考资料也行啊

网友A:
1 你先zigbee能点灯啊,
2 你要确定zigbee是否接收到来之gprs的信号啊。(这个就是要确定GPRS有输出,zigbee串口收发正常)

网友B:
首先要确认gprs模块串口在远程服务器的控制下能否输出"open"字符串。如果gprs模块可以输出"open"字符串但是也可能会输出其他的字符串,zigbee模块是否可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