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中又添加了些东西,板框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
还有倒入网表时的错误#1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2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3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4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5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6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7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8 ERROR(ORCAP-36055): Illegal character in \smdk6440(8l-s)_cpu_bd_schematic_rev0.0_20090424\.

网友:
你原来的板框是怎么弄的

网友A:
板框要进行修改?那直接选中板框调整下啊??或者重新画个板框删掉原来的导进来?
你网表导入出错,是不是你原理图导网表的时候没导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框要进行修改?那直接选中板框调整下啊??或者重新画个板框删掉原来的导进来?
你网表导入出错, ...

我已经知道了,怎么修改了,需要先把板框shape拆散成为零散的line,修改后在整合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知道了,怎么修改了,需要先把板框shape拆散成为零散的line,修改后在整合就可以了,谢谢了

哦哦哦,那就好~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知道了,怎么修改了,需要先把板框shape拆散成为零散的line,修改后在整合就可以了,谢谢了

楼主,具体怎么操作的呀?

网友:
具体如何操作,小白一枚  求告知

网友:
请问如何将shape拆为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