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带数据缓存的DAC?

楼主:
    闲来就想着俺的扫频仪,设计DAC电路产生低扫频信号,总感觉CPU为产生某一因定频率的信号时,需要一直不停地写DAC,这些重复的工作,虽可以用通用逻辑器件完成,但电路还是复杂的。

     所以在想,如果DAC中带有数据缓存,再配合脉冲分频器,这样就可以将数据写入缓存后,只用给DAC一个时钟,就可以不停地输出某一固定频率、固定波形的信号了。

-----------------什么型号的DAC有这样的功能?

千万别向我推荐FBGA,那是我下一步准备学的。

网友A:
以前做过数据自动存储的ADC,该ADC产生的数据不必每个都由CPU处理。
方法是:ADC时钟同时驱动一个计数器使计数器加一,计数器输出作为地址,ADC数据直接存到该地址对应的存储单元。
你的要求,是否可以将数据事先写入存储器并为计数器赋初值,每个时钟计数器加一,并将计数器输出的地址所对应的单元数据取出,送到DAC?

网友:
当然,存储器的读信号和DAC的写信号等等也必须自动产生。这些信号可能相对于计数器的时钟有一定时间的延迟,以保证时序正确。

网友B:
用FPGA做的任意波形发生器就是这概念了:向一Ring Buffer预置一周期的数据,并定下更新周期,然后放开让FPGA Free-run。
仅用MCU资源的定时中断或DMA或也行,若速度不快的话。

网友:
还有,用 Cypress 的 PSoC 或也能做。

网友:
ADI 有款DDS AD9102有2048*14BIT的缓存 最大支持180MHZ
DAC又带缓存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DDS了,而且比DDS功能更强大,可以输出任意波型,这款芯片是你最好的选择。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ml#product-overview

网友:
DAC使用DMA配合定时器也不会占太多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数据自动存储的ADC,该ADC产生的数据不必每个都由CPU处理。
方法是:ADC时钟同时驱动一个计数器使 ...

是这样的,

就是把这个存储器及计数器合并到DAC中,就是所期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FPGA做的任意波形发生器就是这概念了:向一Ring Buffer预置一周期的数据,并定下更新周期,然后放开让FPG ...

FPGA实现是很容易的,那是下一步的事  -----  跟你学FPG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DI 有款DDS有1024*14BIT的缓存 最大支持180MHZ

DDS的价格可是不低的。

我手里已经有个125M的DAC了,所以就打算用它。在画电路时想起来指挥DAC工作,本来可以让CPU很轻松的,但实际的芯片却需要不停地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FPGA实现是很容易的,那是下一步的事  -----  跟你学FPGA

……惶恐!
俺是属于到处凑热闹,却无一致精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S的价格可是不低的。

我手里已经有个125M的DAC了,所以就打算用它。在画电路时想起来指挥DAC工作, ...

如果有带数据缓存的DAC,并且你决定采用这种DAC,那你手中的那个125M的DAC不是又没有利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带数据缓存的DAC,并且你决定采用这种DAC,那你手中的那个125M的DAC不是又没有利用上?

呵呵,哈哈

网友D:
顺便问一下 STM32F746G-DISCO discovery board如果接并行的DAC 引出的I/O口够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 STM32F746G-DISCO discovery board如果接并行的DAC 引出的I/O口够用吗?

俺没有746,俺只有“气死喽”

网友D:
楼主这个项目是很高大上东西 主控准备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项目是很高大上东西 主控准备用哪个

这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技术上的要求相对低的。
具体用什么CPU,现在还没定。

网友:
我最近在了解汽车雷达方面技术,有些问题没弄明白,在群里提问还没有回复呢,自己高频方面了解到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数据自动存储的ADC,该ADC产生的数据不必每个都由CPU处理。
方法是:ADC时钟同时驱动一个计数器使 ...

这个想法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