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串口波特率问题

楼主:
XT2晶振使用25M,使用正常。
串口使用UCA3,波特率使用115200,程序功能:串口收到数据后直接返回数据。
UCA3BR = 25m/115200/16=13.56;
UCARF = 0.56*16=9;

出现的问题:PC端串口助手使用115200波特率是接收到乱码,使用76800没有问题,收发正常,怀疑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
源代码如下:

//*********************************************************************************************
//主系统时钟设置
P5SEL  |= BIT2 + BIT3;                    // Port select XT2
    PMMCTL0=PMMPW+PMMCOREV_3;
    UCSCTL6 &= ~XT2OFF;                       // Enable XT2
    //UCSCTL6 |= XT2DRIVE_3;               //晶振电流最大,达到24M~32MHz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UCSCTL4 |= SELA__REFOCLK;                 // ACLK=REFO(32.768kHz),SMCLK=DCO,MCLK=DCO
    do
    {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XT2DRIVE1);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6 |= XT2DRIVE_3;                    // XT2 Drive Level mode: 2, XT2: 16MHz~24MHz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

    //串口设置
     UCA3CTL1 |= UCSWRST;
     UCA3CTL1 |= UCSSEL_3;        //选择smclk为时钟源
     UCA3BR1 = 13;
     UCA3BR0 = 0;
     UCA3MCTL = UCBRS_0 + UCBRF_9 + UCOS16;
     P10SEL |= BIT4 + BIT5;
     P10DIR =0x10;
     UCA3CTL1 &= ~UCSWRST;
     UCA3IE |= UCRXIE;
     _EINT();

//*********************************************************************************************

各位又遇到这种问题没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你着重确定使用的smclk是不是计算时所用的频率,还有分频系数对不对,确定串口所使用的时钟频率值是重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你着重确定使用的smclk是不是计算时所用的频率,还有分频系数对不对,确定串口所 ...

XT2频率我都输出用示波器看了,虽然有误差,基本维持在25MHz左右。

SMCLK和MCLK都直接用的XT2,没有分频;串口时钟源用的SMCLK也就是25MHz。

已经醉了

网友:
频率最好不要太高,另外你的配置有没有计算过,误码率大概是多少,可以参考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2频率我都输出用示波器看了,虽然有误差,基本维持在25MHz左右。

SMCLK和MCLK都直接用的XT2,没有分 ...

有示波器的,那先把串口的波特率测出来,然后反向计算看看和你设置的分频系数是否一致,如果有可能,就把SMCLK输出,用示波器看频率是否是25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的,那先把串口的波特率测出来,然后反向计算看看和你设置的分频系数是否一致,如果有可能,就把 ...

晶振换成24MHz了,同样设置后示波器图形是这样的。SMCLK在XT2进行4倍分频后的图形,设置串口 同样不行
这样的波形有问题吗?
论坛给的答案是无源晶振是正弦波,有源晶振是正弦波或者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