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片论文,小弟着实有很多疑惑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ZeYmHBxsT4GKkqwNoi
1、T0-T1时刻 Vmr为什么会是高电平?
2、在不喂狗的情况下,看门狗芯片WDO端输出会是周期性的低电平吗?

网友:
大概看了一眼
1、manual reset是输入,低有效,所以不用manual reset功能的时候就被拉高了。所以Vmr是高电平
2、WDO是输出,低有效,一直喂狗的话,就一直输出高电平,不喂狗,超时了的话,就一直是低电平,直到喂狗动作发生再跳到高电平。后面同理

网友A:
1、文章中图2里 当VNoDog为低电平, WDO均为高电平,R2和R4分压不会导致VMR处电压为低电平吗
2、那就是说他后面所说的在不喂狗的情况下WDO输出周期性低电平信号是错误的了?还望大侠帮小弟仔细看看这部
    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文章中图2里 当VNoDog为低电平, WDO均为高电平,R2和R4分压不会导致VMR处电压为低电平吗
2、那就是说 ...

1、算是疑问吧,我也想知道。NoDog指的是GND还是某个管脚,如果是管脚的话不多此一举么?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J1跳线断开的时候R4就没有连接,相当于没有。WDO高,MR就是高,WDO为低,MR就是低。没问题.但是Vnodog的时序图就不对了,应该是和WDO的电压相同。

如果NoDog指的是低电平GND的话,那么就有问题了,根据分压,在WDO为高的时候,Vmr=1/(1+2.7)*3.3=0.89V,而手册上MR的VIL最大为0.3*VCC=0.99V,所以0.89V的电压被识别为低电平,MR输入是低,rest是要复位的。WDO为低的时候,MR也是低的,所以一直复位。

2、我觉得表述可能会引起迷惑,WDO不会周期性的输出的。除非这种情况,喂狗波形周期比看门狗超时的时间长,才会出现WDO周期性的高低交替。否则喂狗波形周期比看门狗定时短的话,看不到wdo有变化的。
3、可以找一下CAT706RVI的datasheet看一下。同类型的也有ADM706、MAX706、SP706等等
4、另外还有一种706,WDI可以三态输入的,0->1、1->0的跳变时watchdog正常工作。如果WDI三态输入(中间电平)的话,看门狗功能会被自动关断。喂不喂狗都不会产生复位的,这样电路也会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