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ln2803在未上电的时候9管脚(地)和1 2 3 4 5 6 7 8是否相通

楼主:
求助uln2803在未上电的时候9管脚(地)和1 2 3 4 5 6 7 8是否相通

网友A:
不管上不上电都相通,在里面输入端到地有偏置电阻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上不上电都相通,在里面输入端到地有偏置电阻存在。

嗯嗯 谢啦

网友:
上电应该处于高阻态状态的,只有使能后才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