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应用问题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教:1、如何利用看门狗WDO信号控制电源芯片使能端,看门狗WDO信号的输出在发生由高到低的变化后,在没有喂狗信号的情况下怎样在变为高电平?
2、若看门狗芯片本身供电采用目标电源芯片,也就是受看门狗控制的电源芯片供电,那么当该电源芯片使能端被禁止时,看门狗也就不工作了,此时要如何重新
     使能电源芯片?

网友:
针对楼主的第一个问题,我想您可以看下具体的看门狗芯片的datasheet啊,这个里面都会有您说的这些的。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有具体的电路吗

网友:
昨天那个问题也是你问的吧?
1、如果你用的是706那款芯片的话,原理上,没有这个功能。能使得WDO发生变化,两个条件,第一VCC的掉落低于Threshold电压,WDO电平由高到低。VCC上升大于threshold电压以后,WDO电平由低到高。第二就是WDI的喂狗动作,跳变沿触发。除此之外,WDO不会变。建议看手册。芯片功能图已经写得很清楚了,WDO的输出是有两个信号组成的与非门结构。一个定时器溢出输出信号和Threshold比较器输出,只有这两种条件,WDO才会变化。

2、为什么要这么用?

网友A:
多谢两位的指点,就是想通过看门狗检测程序是否跑飞或死机,死机后断电重启,利用WDO信号可以禁止电源芯片,实现断电,问题在于如何自动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两位的指点,就是想通过看门狗检测程序是否跑飞或死机,死机后断电重启,利用WDO信号可以禁止电源芯片 ...

需要断电重启?不断电CPU不能复位么?

另外,可以在对应楼层下边的“回复”按钮,直接回复对方,这样对方可以看到消息提示,否则你自己回一楼,别人也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断电重启?不断电CPU不能复位么?

另外,可以在对应楼层下边的“回复”按钮,直接回复对方, ...

您好,我们是要求在CPU复位仍旧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需要断电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们是要求在CPU复位仍旧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需要断电重启。

这样啊,你可以找一个多通道的LDO,可控的,一路给看门狗供电,一路给CPU供电,WDO可以控制CPU那路的电源使能端,而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供电。与其费劲怎么让看门狗自恢复,还不如在电源上想办法。还有也可以让看门狗的供电在前一级,CPU的供电在后面。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你可以找一个多通道的LDO,可控的,一路给看门狗供电,一路给CPU供电,WDO可以控制CPU那路的电源 ...

看门狗的供电在前一级,CPU的供电在后面。这种方式在上电时看门狗就已经工作,若此时CPU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喂狗,那岂不是一直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的供电在前一级,CPU的供电在后面。这种方式在上电时看门狗就已经工作,若此时CPU在规定时间内没有 ...

哦,是。不过
1、你不是找了一个不喂狗的时候,WDO也会输出高低交替的芯片么?低电平时候电源被关掉,持续一段时间没有喂狗信号的话,WDO又翻转到高电平,电源被打开,CPU复位成功之后喂狗信号不是有了么?

2、还有那种WDI可以输入三电平的芯片,WDI输入中间电平,看门狗被关闭,WDO一直为高。输入高或者低才会使能看门狗,reset有延时200ms的功能,WDO和MR,RESET组合在一起是不是也可以做做文章呢?